请教:电路板上一坨黑色那种集成电路是用什么材料封装的?我想找相应的溶剂溶解

楼主(2022-04-20):
请教:电路板上一坨黑色像膏药那种集成电路是用什么材料封装的?
我想找相应的溶剂溶解。
谢谢

网友:
那是环氧树脂,固化后不能溶解

网友:
集成电路的一种封装而已,看不看到内部又怎么样!

网友:
俗称:

牛屎块!

网友:
网上有专用的溶剂,用于厚膜封装电路的破解。

网友:
试试用丙酮溶解。

网友:
正确做法似乎应该叫铲胶,适度加热然后电磨刀刮这类方式。
封胶和PCB所用粘合剂类似能容开绑定芯片PCB也完蛋了,加热也不能热到PCB软化的温度。

网友:
用发烟硝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