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流表测直流,正向和反向读数相差很多,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22-04-20):
一块刚买不久的钳流表测直流,正向和反向读数相差很多。举例:把一个万用表(20A档)的正负表笔短路一节五号电池的正负极,万用表测得电流是1.5A,同时用钳流表夹持万用表的表笔,钳流表正向电流读数与万用表读数非常接近,但是把钳流表反过来夹表笔,反向电流测得读数非常低,比如只有0.7A,这个误差就与万用表相差太多了。使用钳流表的时候,为了防止正负表笔太近而互相感应,已经尽量使正负表笔拉开距离了。
在为汽车电瓶充电时,用钳流表测充电电流,也发现同样现象,反向电流总是比正向电流小一半左右。
请教各位老师这是何原因?是不是钳流表坏了

网友:
那你以后测量时就以大的数字为准不就行了?

网友:
没见过直流钳形表,也 没看到过其工作原理。

以我推测直流钳形表工作原理一定是测直流励磁强度来测其电流的,或者利用霍尔元件对直流磁场产生电压进行测量,或者采用补磁原理,就是使外电流产生磁场表内同样产生一个模拟相反的磁场,这个模拟电流,就是其测试电流,以上我推测的三个原理,电流都是认向的,方向有误,必定测试不准。仅供参考

网友:
直流的,需要在测量时清零操作的。否则,误差的事,多的是。
使用说明书中有……

网友A:
直流钳表,因为不可能靠感应产生测量信号电压或电流,因此,只有测量那个电流线周围产生的磁场强度了,而且这个磁场强度还是与这个电线的距离相关的,为了减少这种相关性就在电线周围围一圈铁芯,经过计算,可以知道这个铁芯内的磁场强度与电线在铁芯内的位置相关性不大,这样我们只要测量铁芯内的磁场就可以了。
我估计大多数都是用的霍耳元件吧,理论上应该与极性的方向无关的,最多就是信号反向了,不知道是不是与用的铁芯有关,铁芯有所谓软硬之分,实际上是磁滞的大小,理论上磁滞没有的就是软磁,否则就是硬磁,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你的表有问题,我刚试验了一下,正反电流都一样,我的表是UT204A

网友:
顺水和逆水行驶的速度能一样大吗?

网友:
表的铁心可能有剩磁了---使用的坏毛病,比如连着表测量中直接断开主电路。

网友:
直流钳表每次测都要清零,像你测这种小电流,清零后表不能移动,表放在什么位置清的零就在什么位置测。正向测时清下零,反向测时也要清零。

网友:
按消磁键消除底数,把线放中间位置,正反方向测量电流基本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钳表,因为不可能靠感应产生测量信号电压或电流,因此,只有测量那个电流线周围产生的磁场强度了,而且 ...

直流钳表确实是基于霍尔效应的。测小电流很容易外界静磁场影响而不准,甚至是地球磁场都会有影响,坛里应该不少人有优利德ut210e,转盘打在2安直流档放桌上多次按清零健清零,不动它数值不动,移动一下或者是转动下就有数值了。钳头铁芯用的是软磁材料,只要是规范操作即使有剩磁,对测量精度影响不大。测量前清零就是对外在磁场和铁芯剩磁这些因素的修正。

网友:
强力吸铁石凑上去,可以让读数剧烈变化,小孩玩起来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