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向坛内老师,高手求教 - 仪器使用方法

楼主(2022-04-20):
我是早几年开始学着玩胆机的,可能是有些许怀旧情结,更主要是喜欢听胆机播放音乐时的柔美声音,越玩越有瘾。最近在某宝上购了一台“函数信号发生器”,一台“双踪示波器”,东西到手后通电熟悉了一些简单操作。我想用它们来测试机器的频响曲线(整个频段的衰减情况)和输出波形的好坏,但不会操作,在这里求老师和各位高手多多指点,怎样操作,学生在此先谢谢了!感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A:
这东西靠自学,找本示波器入门电子书一看就会了,我每次买仪器卖家都会赠送一些学习资料。

网友B:
这个看有没有价值
:鈎(?.jpg

网友C:
白居不易先生在胆艺轩有专门的帖子, 初烧DIY讲座——胆机测试要点。你搜一下。

网友D:
输入和输出波形放在双踪示波器上比较,看输出振幅随频率的变化。或者直接输入扫频波,看输出包络随频率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居不易先生在胆艺轩有专门的帖子, 初烧DIY讲座——胆机测试要点。你搜一下。

   谢谢释怀兄指点,等会就去胆艺轩搜一下,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和输出波形放在双踪示波器上比较,看输出振幅随频率的变化。或者直接输入扫频波,看输出包络随频率的变 ...

   yu 兄,我就是不知道怎样操作仪器,要怎么样输入扫频波?还请兄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靠自学,找本示波器入门电子书一看就会了,我每次买仪器卖家都会赠送一些学习资料。

   谢谢 jin 兄指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有没有价值

   谢谢 xie 兄给的资料,我等会放大后仔细看看,谢谢兄台!

网友:
示波器建议买数字示波器,这种显像管的示波器真的是淘汰货了,估计楼主被坑了一波

网友E:
数字示波器可以暂停,然后还可以直接显示频率,峰峰值占比,这种老的我也就10来年前用过,现在都不会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yu 兄,我就是不知道怎样操作仪器,要怎么样输入扫频波?还请兄指点一下!谢谢了!

有专用扫频仪是带显示屏的。也有信号发生器可以输出扫频信号,然后输出端在示波器显示的。但这个EE1641b1函数信号发生器是不带扫频功能的。
百度一下EE1641b1,即可找到它的使用说明。

网友F:
论坛里也有相关的教程,搜索一下

网友G:
扫频一般使用电脑软件配声卡来做比较方便,比如免费的rmaa,这方面教程比较多,但是也要自己摸索实践,实操时会有各种各样小问题要解决。第二种方法就是用本坛大佬们经常用的带dds信号输出的虚拟示波器比如仪星isd220b,也是连接电脑使用有扫频功能,能用但是体验不是十分满意,考虑到价格,业余使用完全足够。你的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这个组合,只能人肉点测,自动扫频不要想了。如果频率和幅度没有直读功能,你还得数格子计算。大致思路是,以1KHz为参考电平为参考,只改变信号发生器频率,被测电压下降到0.707倍(-3db)的时候,记下频率,既是频响范围。

网友H:
这种示波器没法测频响曲线的,手动单点测的话还没毫伏表方便,精度也达不到毫伏表的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示波器没法测频响曲线的,手动单点测的话还没毫伏表方便,精度也达不到毫伏表的级别

是的,太老了,应该买一个数字示波器,估计是被忽悠了

网友G:
模拟示波器,调模拟电路很好用,并不存在数字示波器Y轴分辨率低的问题,建议楼主慢慢摸索使用,可以参考隔壁七彩菲林版主的制作帖子,里面有很多如何测试的图片和文字,很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字示波器可以暂停,然后还可以直接显示频率,峰峰值占比,这种老的我也就10来年前用过,现在都不会用了

  凯凯兄,我买这种老式显像管的确实是淘汰货了,价格便宜,我用来先学着用一下,等用会了再买好点的,谢谢兄台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专用扫频仪是带显示屏的。也有信号发生器可以输出扫频信号,然后输出端在示波器显示的。但这个EE1641b1 ...

  yu 兄,谢谢你的指教,我在百度上搜一下这些仪器的使用方法,有不懂的地方再向兄台请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论坛里也有相关的教程,搜索一下

   请问一下 ju 兄,你说的是这个论坛还是别的论坛,麻烦告诉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扫频一般使用电脑软件配声卡来做比较方便,比如免费的rmaa,这方面教程比较多,但是也要自己摸索实践,实操 ...

    mo 兄,你告知的内容已保存了,我再仔细看看,边看边实操,如还有不懂的地方再向兄台请教。谢谢你的指教,感谢万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示波器没法测频响曲线的,手动单点测的话还没毫伏表方便,精度也达不到毫伏表的级别

   谢谢 ne 兄的指教,我也看了百度上的一些操作讲解,也买了一台毫伏表,明天到手后再慢慢学着操作,谢谢兄台指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模拟示波器,调模拟电路很好用,并不存在数字示波器Y轴分辨率低的问题,建议楼主慢慢摸索使用,可以参考隔 ...

    mo 兄,你说隔壁坛子是只哪个论坛?是胆艺轩还是别的?麻烦告诉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mo 兄,你说隔壁坛子是只哪个论坛?是胆艺轩还是别的?麻烦告诉一下,万分感谢!

hifidiy。我权限不够无法回复链接。你在搜索引擎搜索看看,应该很容易搜索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凯凯兄,我买这种老式显像管的确实是淘汰货了,价格便宜,我用来先学着用一下,等用会了再买好点的,谢 ...

现在数字示波器便宜的也是有的,模拟示波器功能少了一些,使用起来是没有数字的方便的。这种示波器去废品站有时候都能收到!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 ju 兄,你说的是这个论坛还是别的论坛,麻烦告诉一下,谢谢了!

这个论坛有,你也可以根据设备的型号在网上百度一下,应该有相关的使用说明和教程(包括视频教程)

网友H:
老兄别买这些 乱七八糟的了 。我记得fluke 289 好像是能测频响曲线的,但我不太确定。你可以在坛里发个帖求个说明书看看到底行不行
或者惠普 3582A 这个肯定行,但现在貌似不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G:
hifidiy。我权限不够无法回复链接。你在搜索引擎搜索看看,应该很容易搜索到

   谢谢 mo 兄的指点,我等会搜索一下看看,谢谢老师的不吝赐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数字示波器便宜的也是有的,模拟示波器功能少了一些,使用起来是没有数字的方便的。这种示波器去废品 ...

   凯凯兄说的没错,我就是用着便宜东西先熟悉一下怎样使用仪表,以后再升级。谢谢兄台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论坛有,你也可以根据设备的型号在网上百度一下,应该有相关的使用说明和教程(包括视频教程)

   谢谢 ju 兄,我等会按你说的在网上搜索一下,能找到有视频教程的是最好,谢谢兄台指教,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兄别买这些 乱七八糟的了 。我记得fluke 289 好像是能测频响曲线的,但我不太确定。你可以在坛里发个帖求 ...

   ne 兄,谢谢你的指教,我会通过论坛和网络慢慢熟悉和摸索学习,谢谢兄台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hifidiy。我权限不够无法回复链接。你在搜索引擎搜索看看,应该很容易搜索到

   mo 兄,你截图的这张照片就是“矿石收音机”论坛的,可惜我看不清楚这个链接的标题,试了几个标题都没有搜到这个内容,麻烦你仔细看看你那个截图上能看清楚标题吗?如能看清的话请麻烦发一下标题给我,谢谢兄台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I:
回了一帖新手如何使用示波器的,结果不让发百度网盘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回了一帖新手如何使用示波器的,结果不让发百度网盘链接。

   乙兄,怎么不让发呢?可惜了!谢谢乙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和输出波形放在双踪示波器上比较,看输出振幅随频率的变化。或者直接输入扫频波,看输出包络随频率的变 ...

   yu 兄,麻烦你帮忙看看,这款信号发生器有扫频功能吧!谢谢指教! O1CN01TmRbGW1DY0XQneEOH_!!748200227.jpg_400x400.jpg

网友D:
引用 楼主:
yu 兄,麻烦你帮忙看看,这款信号发生器有扫频功能吧!谢谢指教!

EM32030P函数信号源

EM32030P函数信号源

是不是这一款?看介绍是可以。图中调制方式有sweep,译成中文就是扫频。

楼主:
yu 兄,早上好!是这款机器,他应该具备扫频功能,另外再求教一事,这台机器和示波器配合,可不可以按下图那样测输出变压器在各个频段的波形失真?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这一款?看介绍是可以。图中调制方式有sweep,译成中文就是扫频。

    yu 兄,上图中信号发生器输出端串接的电阻为 390欧,输出端并接的是 8欧 假负载电阻。谢谢指教!

网友E:
我倒觉得被坑了,买这种老东西,基本都是电子垃圾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倒觉得被坑了,买这种老东西,基本都是电子垃圾

我提醒他了买直接能测的 ,不过这些练练手也好,

楼主:
   ne 兄,怎么入坑了呢?是越陷越深是吗?没事,只要高兴就好。我是 “陷入” 摄影过,“陷入” 印章篆刻过,现在这些基本都放下了,唯独 “陷入” 旅行坑是越陷越深,玩胆机也就是给自己找个快乐,直要不陷得太深就行!谢谢兄台提醒。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倒觉得被坑了,买这种老东西,基本都是电子垃圾

   谢谢凯凯兄关心!不会被坑的太深。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提醒他了买直接能测的 ,不过这些练练手也好,

   ne 兄,感谢兄台提醒,我初期先熟悉一下这类仪器,熟悉这些东西也有乐趣(我是退休在家找事情折腾),往后再换吧!谢谢兄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yu 兄,上图中信号发生器输出端串接的电阻为 390欧,输出端并接的是 8欧 假负载电阻。谢谢指教!

大致如此,但还有一个频标的问题。具体看下本坛的文章: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网友D:
引用 楼主:
mo 兄,你截图的这张照片就是“矿石收音机”论坛的,可惜我看不清楚这个链接的标题,试了几个标题都没 ...

百度“HIFIDIY论坛-输出变压器测量问题”,第一条就是。
测几个固定的频率点,用曲线连接起来,就是频响曲线。用你已购得第一个信号发生器+示波器就可以做到。

楼主:
   yu 兄,谢谢你,你在这帖给的那个链接里又有另外几个链接,都是介绍这方面知识的,我可以好好学习一下了,谢谢你的无私指教。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度“HIFIDIY论坛-输出变压器测量问题”,第一条就是。
测几个固定的频率点,用曲线连接起来,就是频 ...

   yu 兄,你在帖子里教我的这个测试方法,我用我第一台 “信号发生器” 和一台 “毫伏表”,对自己绕的输出变压器做了一次测试。
    将信号发生器接输出变压器的初级,毫伏表接输出变压器的次级,从 10 HZ 为第一点,依次:20HZ, 30HZ, 50HZ, 100HZ, 200HZ, 500HZ, 1000HZ, 2000HZ, 5000HZ, 8000HZ, 10KHZ, 20KHZ, 30KHZ, 40KHZ, 50KHZ, 60KHZ, 70KHZ, 80KHZ,分别记下每个点的电压(分贝数),列了一个表格。不知道我的这种方法是否正确,特别是:信号发生器,毫伏表与输出变压器的接法,还望兄台指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度“HIFIDIY论坛-输出变压器测量问题”,第一条就是。
测几个固定的频率点,用曲线连接起来,就是频 ...

   yu 兄,我刚才说的我那个测试方法,没有在输出变压器初级串一个 几百欧 的电阻,特别是在输出变压器的次级没有并 8欧 的假负载电阻,这样连接方法是不是不正确?还望兄台赐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本坛就有《函数信号发生器扫频调测收音机  》

   3786兄,看到你发的资料,太谢谢了!我就是一直在求教这方面的知识,感谢你给的资料,已经收藏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yu 兄,你在帖子里教我的这个测试方法,我用我第一台 “信号发生器” 和一台 “毫伏表”,对自己绕的 ...

接法文章“HIFIDIY论坛-输出变压器测量问题”里有,

初级串几百欧电阻是模拟功放管阻抗,次级并8欧电阻是模拟喇叭阻抗匹配。如果在胆机上测量,文章中也给出了线路图。
文章作者测出的曲线是下图这样的,你测的曲线可以传上来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法文章“HIFIDIY论坛-输出变压器测量问题”里有,

   yu 兄,你好!昨晚按你说的在 “HIFI DIY论坛” 里找到这个帖子了,里面又有接线图,还有一些坛友的讨论,帖子太好了,谢谢兄台!以后还有什么要学习的地方再来向你请教。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