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里发光端发出的是什么光

楼主(2022-04-20):
可见光?红外光?紫外线光?……

网友:
我拆过,是红外光。有意思的是,发光二极管发光面和光电三极管是在同一个面上的。

网友(2022-09-16):
光耦隔离的电压都很高,隔离距离有多少呢?

网友(2022-04-20):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三楼说得对,光耦出现得是非常早的,应该是在有了发光二极管后差不多的时间就出现了,那个时候的红外 ...

参考 HP 某光耦手册,提到其 LED 为 GaAsP 材料,此材料光谱大约 580 纳米

网友B:
拆个看看不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个看看不就清楚了

高招,不过呢……。弄开来有点难度,搞破坏嘛,不难、

网友:
当然是可见光,可以改变光敏器件的光,不过呢……是啥子光颜色的光不要紧, 按成本……。

网友A:
我认为三楼说得对,光耦出现得是非常早的,应该是在有了发光二极管后差不多的时间就出现了,那个时候的红外发光管等其他的可能还没有出现,而且等到出现后的成本也高于红光管,因此从这个角度,最大的可能就是红光管了

网友:
多数是红外光

网友:
好像有个说法,说红外光的光子能量弱,同功率转换下,得到了光子数量比可见光多得多,这意味着极端条件下,使用红外光电转换传递信息的过程中更省电,元件半导体材料的电子迁移率也相应下降,这带来可靠性提高

网友: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从未想过。

网友C:
试过开槽光耦、老式滚轮鼠标码盘的光电对管,都在正常工作但是看不到光亮,应该是红外光的。现在常用的隔离光耦外面看不到,砸开就坏了。9楼“......有个说法......”好像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过开槽光耦、老式滚轮鼠标码盘的光电对管,都在正常工作但是看不到光亮,应该是红外光的。现在常用的隔离 ...

还有个说法,之所以觉得别的人的说法有点道理,是因为我们都是某一支文明程度高度发达(远超我们现在的文明的)史前人类,在毁灭前,已经总结出完整的提防更强大自然灾难的方案,核心内容,就是给我们每个人的遗传基因编码中植入了大量科学科技方面逻辑信息,所以我们在遇某种探索场景时,会触发“同感”和“共鸣”,本质是最低功耗极限的记忆体,这是多轮人类历史文明不断强大的宿命!

网友(2022-09-10):
还真有大神拆过

网友:
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2022-10-17):
很大概率是红外光,因为红外发光最容易成本最低,蓝光最困难成本略高。

网友:
线性光耦里面是3mm直径的红色LED;817这类光耦里面发光管发的光看不见,估计是红外光,这种光耦速度比线性光耦的速度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