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汽车LED灯驱动故障。

楼主(2022-04-20):
车上的双光LED灯坏了!故障现象:通电有时候亮,有时候微微亮。亮的时候也是只有一个光亮。白光亮的情况下切换黄光,黄光就只能微微亮!黄光亮的情况下再切换白光,白光就微微亮!每次通电哪个光亮也是随机的,不确定!输入电压24V,亮的时候测输出18V左右。微微亮的时候输出电压却有24V!

网友A:
大概率是LED灯珠坏了

网友B:
我觉得汽车光源可靠性最重要,还不如买个老式双丝灯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汽车光源可靠性最重要,还不如买个老式双丝灯泡。

钨丝灯55W,氙气灯LED灯一般35W,更节能
但LED灯光衰比较大,散热条件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LED灯珠坏了

灯珠没有坏,直接给LED供电可以点亮。通过驱动,呃!应该不是驱动,那个模块是变光的。刚通电是一种光,断电再接通就变另一个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钨丝灯55W,氙气灯LED灯一般35W,更节能
但LED灯光衰比较大,散热条件要求高

嗯!功率不大,能点亮的时候看电流也就不到一安。还算上散热风扇用的电,也就二十多瓦!亮度还是挺高的,比六十瓦的卤素灯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汽车光源可靠性最重要,还不如买个老式双丝灯泡。

原车就是这玩意,亮度还可以!比卤素灯亮多了。

网友D:
你说的是白光变蓝光后蓝光为亮,再变回白光也为亮吗?要是这样的话先检查变光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白光变蓝光后蓝光为亮,再变回白光也为亮吗?要是这样的话先检查变光开关。

如果第一次上电白光亮,那么变黄光黄光就是微亮。在切回白光白光还正常亮!如果第一次上电黄光亮,那么变白光白光就是微亮。在切回黄光黄光还正常亮!也就是说第一次哪个光亮,就只能哪个亮,再怎么切换另一个光都是微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灯珠没有坏,直接给LED供电可以点亮。通过驱动,呃!应该不是驱动,那个模块是变光的。刚通电是一种光, ...

亮的时候测输出18V左右,微微亮的时候输出电压却有24V。这个现象怎么解释?难道不是灯珠两端的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的时候测输出18V左右,微微亮的时候输出电压却有24V。这个现象怎么解释?这个不是灯珠两端的电压吗?

是啊!有电压没电流。亮灯是电压18伏,电流九百多毫安,微亮电压24伏,电流只有七十毫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有电压没电流。亮灯是电压18伏,电流九百多毫安,微亮电压24伏,电流只有七十毫安。

可以先用可调电源测试一下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用可调电源测试一下灯珠

测试了!灯珠没问题,直接给灯珠供电。亮度没事。

网友E:
这种汽车LED灯泡用热管导热方式散热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汽车LED灯泡用热管导热方式散热的么?

铝灯体,后边有个散热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