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风扇自启电路

楼主(2022-04-20):
大家使用线性30-05稳压电源里的散热风扇,大多没有自动启停功能,一通电就呼呼的转,噪音不舒服,利用手里的小元件做了个风扇自启电路,效果很好,大家可以试验一下,热传感器用的是锗管3AX31B的C,E结,注意C,E极性,驱动三极管用的是节能灯的13001,普通NPN三极管都可以,传感器3AX31用胶或铝片固定在线性电源稳压三极管的散热片上即可。剪断风扇的正极电源,接好线路即可。用烙铁加热3AX31,风扇自动转即可,这样电源在无输出或小电流输出时,风扇不会转,当大电流工作时,散热器发热时风扇会自己转,并且越热越快。

网友:
这个电路已使用多年,简单可靠

网友:
我就直接用KSD9700温控开关,40度长开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用合适温控开关固定在散热片上控制就可以。

网友:
真麻烦,三楼才是正解。我都是用温控开关直接控制220V交流风扇,既不占用稳压器输出能力,又简单实用。

网友A(2022-06-03):
机械温控开关短则几千次多则两万次开合失效,各取所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温控开关短则几千次多则两万次开合失效,各取所需的

机械开关控制NMOS管扩流方式,可以把它的寿命往上限靠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温控开关短则几千次多则两万次开合失效,各取所需的

看什么封装,大气环境下的开放式温控开关,几千次都算多的。现代TO220封装的密封温控开关,多在十万次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