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3khz、700khz左边两个卖药的河南台,不报台名,谁知道它们是啥名字不?

楼主(2022-04-21):
其中603khz、在600刻度上还有两个信号。700khz左边这个台,不知道它是啥名字和频率?一个劲卖药,就是不报台名和频率!

网友:
黑广播开到中波波段了?
我这以前可以收到河南的603khz,现在不行了,好像功率减了。

网友:
估计是县级台,可能镜像台,实在想知道,打电话

网友:
都是卖药的黑广播,一般是调频,发射机一般装在信号塔上或者高一点的民房上。用定时器控制到晚上就开机播放内存卡里的内容。

网友:
这个区间的频率不应该给卖药的小台。

楼主:
终于报台名和频率了!603khz是河南广播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