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背板(扩展卡)生锈,如何处理?

楼主(2022-04-21):
锈迹斑斑,什么方式处理好?
要求:效果好(外观)、安全。

1、细砂纸,打磨?(外观有划痕)
2、角磨机(电砂轮)?
3、除锈剂(化工店)?
4、……???

网友:
冇办法,不必理。

网友:
实在要做,拆下来,用抛光机打磨。

网友:
除了打磨没啥好办法!没有强迫症不理他就是了!

网友:
拧下两个六角铜柱螺丝,拆下挡板直接打磨或者弄点除锈剂搞下,弄完了再喷点自喷漆就不生锈了。

网友:
直接自喷镀铬漆

网友:
喷砂抛光 然后电镀 跟新的一样

网友:
网上有新的买一个同型号的回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