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3再生

楼主(2022-04-21):
6N1 6N2 6N3都可以试试 捕获 (2).PNG 捕获 (3).PNG 捕获 (4).PNG 捕获 (5).P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加二极管检波+1/2 6N3电压放大+1/2 6N3功放。怎么变?

网友B:
这个好,不过建议还是要用变压器共给高压,6N3也就2-3W的耗电,这样调试的时候也要大胆些。

网友C:
那么,用6n1和6n2也可以代用吗

网友D:
用一只双三极管,构成一级再生检波(左半只)和一级功率放大(右半只),程式为:0-V-1,是哪个时代的流行电路,标配!但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还有很大的改进的空间!
可以用左半只6N3先高频放大,经高频变送给晶体二极管检波,再送回左半6N3进行来复音频电压放大,再用右半只6N3进行功率放大,程式为:1-V-2,其性能比前者要高出很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不过建议还是要用变压器共给高压,6N3也就2-3W的耗电,这样调试的时候也要大胆些。

爱好者手中应该不缺隔离电源吧,即便没有通过悬浮接地的方式也可以解决底盘带电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用6n1和6n2也可以代用吗

6n1应该是首选,号称万能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只双三极管,构成一级再生检波(左半只)和一级功率放大(右半只),程式为:0-V-1,是哪个时代的流行 ...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大部分坛友对来复电路不感冒

网友E:
刚好有个舌黄喇叭可以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一只双三极管,构成一级再生检波(左半只)和一级功率放大(右半只),程式为:0-V-1,是哪个时代的流行 ...

1-V-2能发个图看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V-2能发个图看看吗?

给你一个单管1-V-2电路作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只双三极管,构成一级再生检波(左半只)和一级功率放大(右半只),程式为:0-V-1,是哪个时代的流行 ...

此电路的灵敏度是由外界天线决定的,不过左半管还是有一定的高频放大作用于再生的。对于音频来复我觉得也很简单:用一465的陷波器线圈串一个0.0几uf电容接在左右两管的栅极,同时右管栅地电阻换成电位器调节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好有个舌黄喇叭可以试试

小的电源变压器带低阻喇叭也行,不同阻值的喇叭试听,用音量最大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单管1-V-2电路作参考!

知难而退者大有人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好有个舌黄喇叭可以试试

有时间帮我算算:屏压150,阴地270,删地500k的最佳阻抗是多少,我觉着应该不是10k

网友F:
太费劲了,一支3DG6可能都比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费劲了,一支3DG6可能都比它好。

当然 一定 然而能搞电子管的肯定是一群老莫咔赤眼的在玩情怀,我就是酱紫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当然 一定 然而能搞电子管的肯定是一群老莫咔赤眼的在玩情怀,我就是酱紫的

北方人也说‘酱紫’,这是典型的桂柳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北方人也说‘酱紫’,这是典型的桂柳话。

哈哈,感觉意思上差不多,可以少打字就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V-2能发个图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用6n1和6n2也可以代用吗

都可以,6N1相对要好些。

网友A:
改加二极管检波+1/2 6N3电压放大+1/2 6N3功放。怎么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V-2能发个图看看吗?

来一图 .....

网友A:
这个是直放吧。怎么改成二极管检波,1/2 6n3再生,1/2 6n3功放?

网友G:
我的配件也快到了、也准备捣鼓捣鼓一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配件也快到了、也准备捣鼓捣鼓一下、哈哈

给力,届时一定要汇报战果吆

网友:
再生检波在今天没有使用价值,因为选择性在大城市电台多,无法解决。最好是加6A2一级变频,再用6N3做再生检波和低放。再生线圈在中周上的次级线圈上绕30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直放吧。怎么改成二极管检波,1/2 6n3再生,1/2 6n3功放?

再生都是对高频电路,既然已经用二极管检波了,其后就不能再加再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