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

楼主(2022-04-21):
看到一个6F2功放电路,其中的6脚电压标注为132v,是从350v由1k电阻(去耦)和47k电阻分压而来,如果按手册6F2的6脚阳极电压应该是250v或以上啊,现在才132v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轿车能跑200码,咱实际只跑几十码。

楼主:
对声音质量应该有影响吧?毕竟是低电压放大。

网友:
可以工作,至于声音人耳听不出来

网友A:
6脚屏流在四毫安左右,在正常范围

网友:
手册上的数据是一个测试点,并不代表实际必须的状态,更不是一个最佳的状态。五级管的屏极电压可以从几十伏到几百伏都可以正常工作,就看你怎样设计和实际的需求。

网友:
我6P1都试过120V工作,照样行,其实在关机的时候,声音慢慢变轻,其实就是电容的电慢慢放掉,电压降低的过程,在这过程中,照样有声音,慢慢变轻罢了

网友B:
还要看阴极电阻。阳极电压低时栅负压的绝对值肯定要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脚屏流在四毫安左右,在正常范围

算了下屏流到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看阴极电阻。阳极电压低时栅负压的绝对值肯定要低一点

阴极电阻为300欧,电压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