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攒个功耗最小的win7台式机主机。

楼主(2022-04-21):
请用穷人视角思考我的问题。
需要安装win 7 64位系统。
请大家推荐最合适的CPU及其散热器、主板、电源、静音机箱以及一根8G内存条,不要独立显卡。没有具体预算,达到要求,成本越低越好,总功耗越低越好,可考虑二手器件。
一年365天24小时常态工作,不设置节能省电模式,所给主机配置每天耗电保持最低,显示器功耗不计。
主要用于当硬盘仓库,存储各种视频和电子文档,需要主板挂载6个2T容量的3.5英寸的机械硬盘
平时就看看电影(1080p)、浏览网页、浏览本地的电子文档,运行matlab、Multisim、Proteus等工程软件。
十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22-4-22 07:52):
要求降低点,只要挂4块2T容量的3.5英寸的机械硬盘即可。
还望各位继续解答。

网友A:
建议楼主先了解一下NAS的用途  然后把 存储的功能交给NAS ,看电影及工作等事情交给PC

网友:
光这六个硬盘一天半度电都不够

网友:
笔记本下半身  功耗低  硬盘SATA外挂

网友:
光6个硬盘,一般主板就可能挂不上了,4个sata的主板最多,有的主板有6个或更多的

以我自己一台存储的主机为例,主板是b150 matx,cpu是i5 6500,两个ddr4 2400 8g内存条,主板上只有4个sata口,我夹了块整列卡,接8个4T组raid5阵列,一块万兆光口网卡,阵列卡是pcie 8x的,目前插16x那条,万兆网卡插4x那条,待机状态75-80W,磁盘读写时大约90瓦,cpu满载时145W

网友:
这是要搞黑群晖系统

网友:
同求!我要的是不希望有风扇,也不需要挂载这么多硬盘,希望能插5.1或6.1声卡。

网友B:
还是外挂磁盘柜吧!

楼主:
要求降低点,只要挂4块2T容量的3.5英寸的机械硬盘即可。
还望各位继续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外挂磁盘柜吧!

该磁盘柜可以装8个硬盘,每个硬盘18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先了解一下NAS的用途  然后把 存储的功能交给NAS ,看电影及工作等事情交给PC

看电影及工作等事情交给PC

用于该用途的电脑如何配置?

网友:
3.5英寸的机械硬盘读写任务吃重时,功耗不小的哇,就算5W一个,四个盘也要20W,能和挂载磁盘柜的空盘主机功耗有得一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磁盘柜可以装8个硬盘,每个硬盘18T?

网友:
关键是用途,节能一体主板525,J900、N3160都满足要求

网友D:
14T硬盘2块不好吗?干嘛要那么多小兔崽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14T硬盘2块不好吗?干嘛要那么多小兔崽子?

便宜啊,而且组整列后,只要不是raid0,还有冗余,坏一块盘不至于数据全丢

网友:
很赞同10楼意见,存储器论稳定性还是交给阵列处理(365*24的首选),或着小的存储服务器(价格稍高),至于专业软件还是交给PC,功耗这个问题跟性能关系挺大的,不过既然都是做专业软件了还是建议买套好点的吧,台式机的话,2月前给他们攒的是AMD5700G+32G+华硕重炮手+大华固态(集显),如果需要独显的话CPU换成5800X
当然如果说是存储交给阵列,那选用台式机或者笔记本来日常办公,甚至多少钱的、什么系统的,那就各凭喜好了

网友:
单位服务器远程用起来,反正电费是单位的。

网友:
看看大家的意见啊,intel的cpu应该是兼顾性能和功耗吧。其他的配件不知道呢。。有的带核显。

网友:
可以买那种抽取硬盘盒,我买了一个装在电脑上,可以换硬盘,有电源开关,仓库盘平时不用,电脑里有一块固态硬盘日常使用。
用的时候按开关自动找到硬盘,可以正常读写,不用了右下角点安全弹出,然后关闭电源。要用另一块硬盘时,拉开把硬盘拿出来插进另一块硬盘,这样仓库硬盘平时不接电,耗电低。如果要同时加电挂载这么多硬盘,功耗也就上去了。

至于低功耗主机,可以找那种低功耗小工控主板,比如QM77主板搭配笔记本I7 3740QM,加两条8G DDR3笔记本内存,功耗不高,性能也够了。

下图中就是一块QM77芯片组的ITX-i77M0主板,搭配i5 3210M的功耗,当然满负荷可能功耗还会大。

网友:
华硕的J2900主板 配上笔记本用内存条
华擎的J3455主板 配上笔记本内存条  也可以
都是ITX板型 17*17㎝  除了播放视频有些吃力 剩下的没有问题

网友(2022-05-22):
看Win掌机用的那些,功耗低

网友:
我用华擎的N3050主板(无风扇,CPU集成)+一条8G内存+4块2.5寸的笔记本盘+1块60G SSD做系统盘,功耗很低,运行WIN8.1,做为NAS用了几年了,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