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局域网频繁断网

楼主(2022-04-22):
家里的无线局域网不知道怎么回事,手机经常频繁断网。不发作没事,发作起来,1分钟能断三四次。昨天也频繁断网,一气之下,由5G切换到2.4G,结果没事了。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路由器该换了

网友:
断电几分钟试试

网友A:
也许有人在暴力破解你家的无线密码

网友B:
楼主什么路由器,用了多久也没说
5G 确实比2.4G  速度快,但是稳定性不如2.4G

网友:
wifi网络

按说
5G频段无线网络的带宽高传输距离短
2.4G频段带宽低一些但传输距离稍远

但是无线网络的2.4G频段和蓝牙2.4G频段靠近,我几个无线路由在无线中继用2.4G频段不稳定,但用5G频段就比较稳定,电视盒子更明显了,用2.4G虽然信号很强,隔几堵墙都能收到,但似乎受蓝牙遥控器的2.4G干扰,时不时出现带宽降速,导致看电视频繁缓冲,强制切换到接收5G频段信号就正常,只要能连上,从来不会播放中缓冲,但5G频段的无线网络信号明显偏弱,多隔一垛墙(比如3堵墙就不行)信号就连不太上了。

楼主:
显然不是程序跑飞的问题。有时候相当稳定,有时候会让人崩溃,没有什么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有人在暴力破解你家的无线密码

应该不会,我SSID隐藏了,还有MAC地址过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什么路由器,用了多久也没说
5G 确实比2.4G  速度快,但是稳定性不如2.4G

TPLink的路由器(带AC)和AP,用了2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什么路由器,用了多久也没说
5G 确实比2.4G  速度快,但是稳定性不如2.4G

5G的穿透力不及2.4G,

楼主:
引用 网友C:
5G的穿透力不及2.4G,

除了厨房和卫生间,每间房子都有1个AP

网友:
我试过网线问题引起的,后来把接头从做了才好起来

网友:
你说用5g频段有事,有三个方面原因,第一个是附近有相同的信道一样的在用着,第二个是无线路由器电源或者路由器里面的电容有点想去睡觉觉了。第三个是手机的5g频段有问题,1或者软件出了问题

网友:
从上周开始单位的网络也是这样,进户有两颗联通光纤两个光猫,将光猫上的进户的光纤对调还是有瞬间调网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