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管这样代换可以吗

楼主(2022-04-22):
看到这两天有个帖子在讨论保险,
突然想起我去年测大电流的时候把保险烧了,
是SIBA FF1.6A的,
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保险,
用一个1A的替代了,
因为我一般不再测大电流了,
用一个1A的代替1.6A快速熔断的,
应该差不多吧?

另:
用恒流源测了一下这个1A保险的电阻,
只有0.04Ω,隔壁帖子讨论500mA的电阻达0.5Ω
1A和500mA有相差这么大吗?

网友A:
无所谓,我都铜丝直接连掉的
万用表又不什么值钱的东西,坏了买新的

网友:
不行 必须快融的

网友:
以小代大,没问题

网友:
必须是快速的,如果你不在意万用表就无所谓了

网友:
精度不高的,测量影响不大。保护时限肯定是要快速的才有保护作用。

网友B:
隔壁有人测他的 0.5A 保险管是 0.05 欧姆,我让他用 0.7~1A 电流烧一下

参考 Littelfuse 的 312 保险管(6x30),1A 是 0.19 欧姆,

楼主也可以同样用 1.5A~1.8A 电流烧一下你这个 0.04 欧姆保险管看要烧多长时间才熔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壁有人测他的 0.5A 保险管是 0.05 欧姆,我让他用 0.7~1A 电流烧一下

参考 Littelfuse 的 312  ...

我刚才真的实测了一下,
这个1A的保险,
我加载了2.3A的电流,
烧了30s都稳如泰山。
如果10s之内不起作用,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果断决定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所谓,我都铜丝直接连掉的
万用表又不什么值钱的东西,坏了买新的

哈哈,对了。
我也一直是这样的。如果保险丝烧了就焊一根细铜线。
而且还从未用坏过表。
什么保险管电阻,根本不考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隔壁有人测他的 0.5A 保险管是 0.05 欧姆,我让他用 0.7~1A 电流烧一下

参考 Littelfuse 的 312  ...

所以?说明啥,市面上很多保险丝是假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才真的实测了一下,
这个1A的保险,
我加载了2.3A的电流,
烧了30s都稳如泰山
...

参考 312 保险管的熔断时间,1A 的管子通 2.3A 差不多是 0.2 秒,人还没反应过来它就熔断了

所以不同场合用的保险管是不能乱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 312 保险管的熔断时间,1A 的管子通 2.3A 差不多是 0.2 秒,人还没反应过来它就熔断了

...

不知对于保险管,
我们有没有国标,
当然有快熔慢熔的不同,
即使是慢熔,
应该也有一个合理的时间限定吧,
如果1A的保险在2.3A电流下30S还没有反应,
那这种保险有什么意义?
不知要害多少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对于保险管,
我们有没有国标,
当然有快熔慢熔的不同,

保险管的国标是 GB/T 9364

按国标,如果你这个是延迟动作高分断能力保险管,那么它可能是合格的,你最好按国标电流再测测

实际上按国标,1A 的速熔低分保险管通 2.1A 电流也能撑 20 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明啥,市面上很多保险丝是假的么

注意前面讨论已经提到,速熔(F、FF)和延迟熔断(M、T)保险管是不同的。

楼主的 1A 非速熔保险管,在 2.3A 电流下能撑 30 秒不断,可能是符合国标的,当然具体要楼主再按国标测一测。

市面上的保险管是不是假的,你要看标号(FF、F、M、T...)、分断能力、尺寸,然后根据刚才贴的 GB/T 9364 测试,或者根据保险管厂家提供的数据手册测试:我买的是 Littelfuse 312 保险管,那么我就不用 GB/T 9364 测试了,因为 312 比国标保险管好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管的国标是 GB/T 9364

按国标,如果你这个是延迟动作高分断能力保险管,那么它可能是合格的,你 ...

2.1In,
表上不是1800s么,
三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所谓,我都铜丝直接连掉的
万用表又不什么值钱的东西,坏了买新的

几平方的铜丝?用粗了直接炸铜箔。
记得以前某杂志说了,零时代用,用中波天线线圈里的细漆包线,φ0.07代用,一根大约代用0.5A普通保险丝,2根约1A。
应急代用也还好,熔断速度也很快,比随便一个铜丝要强一些。
彩电使用的延迟式保险丝不好用这个方法代替。

网友B:
引用 楼主:
2.1In,
表上不是1800s么,
三分钟?

你漏了个 0,半小时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注意前面讨论已经提到,速熔(F、FF)和延迟熔断(M、T)保险管是不同的。

楼主的 1A 非速熔保险管, ...

您好!您的312哪里买的?劳驾PM下,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您的312哪里买的?劳驾PM下,多谢!

我是十几年前在假货宝买的了,店家已经不在了 当时买了一大包,烧到现在还没烧完

推荐一个购买渠道,但事先声明我没在它家买过 312(买过别的东西),你要是买了最好像我当年那样随机抽样检查 顺便说下它卖得比假货宝上很多店家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漏了个 0,半小时呢

那还叫保险丝?
不知道这国标怎么定的。

网友:
普通强电要求达到250%的过载能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还叫保险丝?
不知道这国标怎么定的。

类型不同啊,你看同样是 Littelfuse 的保险管,312 那么快(2A 只要零点几秒),215 就和这个国标差不多,上千秒

因为 312 是快断的,215 是慢断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型不同啊,你看同样是 Littelfuse 的保险管,312 那么快(2A 只要零点几秒),215 就和这个国标差不多 ...

我的意思是,
一般人对于保险的认知,
1A的保险应该超过1A,比如说1.5A就该熔断,
超出2倍以上就熔断更快。

虽然知道有所谓快熔和慢熔的区别,
但概念中,不应该差别这么多,
至少慢熔也应该在20S以内(所以我测试了30S)
结果国标是两倍多的电流是1800S
刚开始我不假思索的看成3分钟,
因为在我潜意识中3分钟都不可思议,
何况却是30分钟。

对于一般人来说,
不会认为1A的保险过两倍于标称的电流,
半个小时会保险才正常断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标准很荒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
一般人对于保险的认知,
1A的保险应该超过1A,比如说1.5A就该熔断,
超出2倍以上就熔断更快。

虽然知道有所谓快熔和慢熔的区别,
但概念中,不应该差别这么多,
至少慢熔也应该在20S以内(所以我测试了30S)
结果国标是两倍多的电流是1800S
刚开始我不假思索的看成3分钟,
因为在我潜意识中3分钟都不可思议,
何况却是30分钟。

对于一般人来说,
不会认为1A的保险过两倍于标称的电流,
半个小时会保险才正常断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标准很荒唐

这说明普通人的直觉不太可靠,而且力特确实提供符合这个标准的保险管。

此外我们看到,国标中增强分断能力的(同样)保险管 2.1 倍电流是 120s(2 分钟),远低于这个高分断能力的保险管,说明这个时间和保险管的分断能力有关。

我认为,国标也好,力特等保险管制造商也好,提供各种不同的保险管,是因为在生产生活上,确属在不同场合需要不同的保险管的缘故,而不是国标荒唐:人家力特公司既生产不到 1 秒钟熔断的保险管也生产上千秒也不熔断的保险管,显然后者不会卖不出去,毕竟人家是美帝资本家,国标可以荒唐资本家却只向钱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
一般人对于保险的认知,
1A的保险应该超过1A,比如说1.5A就该熔断,

保险丝(管)的特性与空气开关是类似的。用电流加热,使之断路。温度一两百度,就有必要断路。

达到额定电流后,不会马上跳闸,需要等待较长的升温过程。我家厨房空开16A,平时负载有时16A,但从未跳闸。每次跳闸的原因,都是电压异常引起总开关跳闸,而且非常快速,比如,一闪电就立刻跳闸,因为内有电磁脱扣装置。

你所述的,是理想保险丝。空开中也设计了电磁脱扣电路,可以实现你的想法。但也有问题,电路轻微的短时较大电流冲击就脱扣,我们就会认为这个开关质量不好,老是跳闸。所以我建议wash升级他的万用表,给他的万用表加装脱扣器,跳闸更灵敏,全方位保护万用表。因为他的万用表足够大。不过,万用表专用脱扣器可能不好找。听电工说,早期高级的脱扣器,内有大量黄金。

同样的额定电流,体积相差很多,寿命相差很多。标准不太统一。
比如,63A的 3P小空开,我实测正泰的,满截时,可以工作好几分钟,食堂厨师可以炒一份菜。
但是,满载时,空开非常热,寿命很短。63框架的,升温过高,超过100度的,寿命短。
还与导线的线径有关。当时用16平方的短线,散热速度太慢。
40A以上的小空开,要想长寿,还是用进口的吧,或电力公司指定的产品。人家的电阻比较小,而且耐烧。

为了防止脱扣,可以用电风扇吹,特别是大空开,效果特别好,不容易脱扣。特别是电力保障要求高的时候,开空调,用电风扇吹,就不容易脱扣。
高考期间不允许断电,电力公司专人到现声看管,不断测温。70度上,他们就吹风。

保险丝也一样,不要长时间高温。要想长寿,也许也得用进口的。在额定电流下,长时间不烧断且低温才比较好。超过额定电流,要尽快烧断。

网友:
关键看表多少钱的

网友(2022-06-21):
建议看看一个日本工程师写的关于保险管的选择以及参数的选择的书,具体名字我忘了,书上提到了保险管熔断时间,熔断的恒定电流,以及它的电阻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