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王“牡丹942A”欣赏

楼主(2022-04-22):
牡丹942A,品相近乎完美!双调谐,空气差容双联,200mm磁棒,5寸莺歌喇叭,OTL输出,前硅后锗。灵敏度,选择性,音质都非常棒!其它超外差式收音机几乎没有可以超越它的!是当之无愧的中波王!使用4节1号电池,整机含电池重量达1.65Kg!非常有分量!通过机内元件的生产年份来看,此机大概是81年上半年到82年之间生产的。

网友A:
保存的很好,还可以正常收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的很好,还可以正常收音吗?

当然可以正常收音!在我这边,可以轻松收到3,40个电台,低,中,高端灵敏度,选择性都非常棒!压强台的效果非常好,在它的眼里没有强台一说。双调谐超外差式收音机,就是牛!

网友:
机芯清净、白框边缘不掉渣、标牌不掉漆,难得好机,5吋大喇叭蓬蓬声悦耳,不愧当年中波王。

网友B:
看图纸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啊,为什么性能这么好呢?

网友:
好机子,养眼

网友:
不错的收音机,

成色新,大喇叭,长磁棒,空气联,调谐指示很特别,蛮好!

电源6伏,声音肯定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纸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啊,为什么性能这么好呢?

合适的高频带宽和低频负反馈。

网友:
保存的很好,而且是空气连,非常不错,磁棒也很大,不愧为中波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正常收音!在我这边,可以轻松收到3,40个电台,低,中,高端灵敏度,选择性都非常棒!压强台的 ...

曾经拥有多年,去年出掉了

网友:
机器成色不错,但我更喜欢全黑色的外壳。。。

网友:
这个状态好

网友:
成色不错,值得收藏。

网友:
最后一图电解是81年6月,起码是在它之后生产的。品相真好!

网友:
品相不错,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