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塞上的保护皮容易掉怎么办?

楼主(2022-04-22):
耳塞上的保护皮容易掉怎么办?
一般很少碰到这种情况。可是我最近买的一个,套餐上面的保护皮不小心就脱落了!

网友:
掉皮就换新的,淘宝有。

网友:
头戴式耳机,,看到过老同志用纱巾包一层在用,

网友:
你上点502呀,看还掉不掉

网友:
细铜丝加热插一点进去,留一头剪断,再套上,永远不掉。

网友:
TB上有,我买过换过。建议买真皮的,质量好,寿命长。就是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