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UT60E万用表连电脑用串口软件能看到数据上传但厂家的软件没反应

楼主(2022-04-23):
这块表买来多年还没用厂家软件连接成功过, 用usb转串口线连电脑,用串口助手软件能看到有数据上传(串口软件需要设一下RTS为绿,用示波器看了波特率为2400),但用厂家的软件却看不到有数据--厂家软件不应该没处理RTS设置。测量一个4.13V的锂电池能看到数据如下图,哪位老师手上有这个型号表是否能看看测4.13V电压时上传的是不是这些数据?

网友:
e+好像是usb口的了,我没有e

网友A:
估计楼主用的USB转串口的适配器功能不全。建议换个大厂的,9根针都有信号的。

网友:
手持表与电脑可以联机的,这个功能似乎从来未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用的USB转串口的适配器功能不全。建议换个大厂的,9根针都有信号的。

是绿联的,也算差不多了,用串口软件是可以有信号的

网友B:
仔细阅读说明书25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阅读说明书25页

确实没有仔细看说明书,上面标明了波特率和校验位,前面软壳软件的设置有误。改了一下,串口数据与前面看到的没有明显差别。另外厂家的软件应该没有设置的地方。 您都知道说明书哪一页了,肯定也有这样一块表,您的情况怎么样?
上图前面是二进制格式,中间改成字符格式,也没看出什么名堂。 对于经常要做一些实验测试的技术员万用表能上传数据保存下来用于分析是很有用的,希望能利用上这个功能。

网友:
厂家上位机COM口设置对应了没有?我记得串口调试一打开上位机软件就不行了,二者只能选一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用的USB转串口的适配器功能不全。建议换个大厂的,9根针都有信号的。

串口调试工具都能看的到,和信号没关系了。

网友:
请问厂家没有提供软件,怎样使用电脑?

楼主:
软件在厂家网站上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件在厂家网站上下的

怪不得连上USB。就是没有弹出提示

网友:
我也没有成功过,包括UT70,6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怪不得连上USB。就是没有弹出提示

不会自己弹出提示,要安装打开软件,连上万用表,然后选择正确的串口号之后再点connect。之前用UT61成功连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自己弹出提示,要安装打开软件,连上万用表,然后选择正确的串口号之后再点connect。之前用UT61成功 ...

连上有什么作用?和公司交换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上有什么作用?和公司交换数据?

用处很多啊,比如要测试设备工作的温度变化,接上传感器连上电脑,第二天来看一下数据曲线就行了

网友(2022-07-01):
用 realterm 先測系統和安裝環境, 部分 USB-RS232有些貓膩, 特別那個PL2303盜版的.
開源的軟件,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realterm/files/

网友:
你上位机软件用错了,用的是UT60D软件,你需要用61E专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