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之PCI-E3.0x16 华硕Z97-X-R2.0

楼主(2022-04-23):
      从入坑Z77主板--Z87主板--Z97主板,除了NVMEssd插显卡第一插槽外,NVME pcie ssd都死在PCI-E 2.0x4速上。

网友:
不太懂
好像不同的芯片组支持的PCI-E规格和条数都不一样,有的主板厂商还能破解限制
另外主板似乎可以根据工作量切换这个总线模式和倍数,以便轻载时节能

网友A:
这么老的板子,ssd还是转接的,有的问题也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板子,ssd还是转接的,有的问题也正常吧

       主板也不算很老,主板系统也没问题,正常得很啊!只是讨论PCI_E 3.0x16通道的工作情况,是你没看图还是没看懂得问题了,主板上的m.2上的是NGFF_ssd固态硬盘,走的是SATA3.0通道,NVME_pcie_ssd固态硬盘走PCI_E 3.0x16通道。系统也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也不算很老,主板系统也没问题,正常得很啊!只是讨论PCI_E 3.0x16通道的工作情况,是你没看 ...

主板说明书上写了,只有一个是3。0的槽。
还有这问题有人讨论过(可能那里也有你)。chiphell

网友(2023-03-22):
有些系列的,是不是扩展插槽PCI-E x4和x16很可能直接走得CPU,PCI-E x1的走南桥
导致同一块主板,换不同CPU时,有的低端的CPU就支持不了PCI Express 3.0 x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