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块无刷驱动板的插针定义?谢谢!

楼主(2022-04-23):
这块无刷电机驱动板应该是在2018年前后在本坛购买的,当时记得卖家给过插针定义图,现在怎么也找不到了,在本坛搜索、我的回复、站内信等都没有任何信息,连卖家是谁都不知道了,现在想用这块板子,可不知道接线定义,无从下手,有购买这块板或知道这块板插针定义的,或卖家看到此信息,恳请指导,谢谢!

网友A:
好像我也有一个,跟你一样忘记了接线方式,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我也有一个,跟你一样忘记了接线方式,在吃灰

我好像是买了6块,

我们共同努力找到答案吧

最好能找到原卖家

感谢关注!

网友B:
第一张是出输出,sen1-3接霍尔传感器3相,gnd接地,supply接电源,ph1-3接绕圈,j1边上那个插座接电源,电压你看一下边上大电容的耐压降一个等级,另一张接口是输入的,gnd接地,en启停,break接刹车,spd-set,估计和gnd之间接电阻调速,spd-mea测速,ident不清楚,nc 空。以上都是猜的,烧掉不怪我。

楼主(2022-06-26):
引用 网友A:
好像我也有一个,跟你一样忘记了接线方式,在吃灰

终于找到了售卖者,给发来了接线定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是出输出,sen1-3接霍尔传感器3相,gnd接地,supply接电源,ph1-3接绕圈,j1边上那个插座接电源,电 ...

有接线图了,您的判断基本正确,再次感谢!

网友C:
这块驱动板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了售卖者,给发来了接线定义图

谢谢朋友,等有机会搞个三线电机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块驱动板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具体也搞不清楚,电容标注的耐压值是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