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升压换升压电感发热减倍。

楼主(2022-04-23):
买了个升压模块,把输入端稳成16v不变,输出稳压成60v给电动车充电,升压电感发烫手不敢触摸,原来32uh自己重新多绕了5圈,变成48uh,只有微微的刚感觉到温度,感觉厂家太省了。

楼主:
换升压电感后空载电流下降了5毫安,用24伏输入特电压点就是45ma空载。也不知道这模块效率高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升压电感后空载电流下降了5毫安,用24伏输入特电压点就是45ma空载。也不知道这模块效率高不高。

效率高不高, 测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自己算一下嘛

网友:
发热厉害主要是电感饱和引起的,可以这样加绕匝数把电感量改大解决
发热损耗少了,效率肯定是比原来提高了

升压比大,电感选择相应要大一些
可能是厂家设计的时候选择的电感参数主要针对升压比小的场合,以实现更大的工作电流指标,并以此作为卖点

网友:
我两块150W的板子串联成36V升压到53.6V给电池组充电,再同时通过逆变器输出220V,实际太阳最好时输出峰值200W不到点,升压器是号称1200W的,升压比小得多,但匝数不多的磁环电感也有点热的,当然铝散热器更热,我还竖装的,冬天没事不热,夏天中午散热器还是太烫,所以安装了一个拆机电脑12V小风扇,随光照强度自动调速启动,散热效果不错的。

楼主:
我的是494模块。说的是400w实际50w都勉勉强强用输出取样短控制输入电流改的。你的质量好不好,想再买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494模块。说的是400w实际50w都勉勉强强用输出取样短控制输入电流改的。你的质量好不好,想再买个。

上面这款也是494的,只不过被厂家擦了型号
底板上反装了一个TO-3P的大MOS管和两个并联的TO-220的快恢复二极管,不知道多大规格的,二极管也不知道是不是肖特基的

磁环个头看600W以上,但我的光伏板没那么大的输出,因此也没真正试过它究竟多大裕量

网友:
我用的这个号称1200W的恒压恒流充电模块,上面有3个贴片封装的芯片,一个是TL494(就这个被擦了型号),有一个小芯片忘记是什么型号的,以前留的照片没拍清楚,东西安装在屋顶,也懒得去查看了,查下来是小功率DC-DC,当然不查也看得的,特征是旁边一个续流二极管和一个小电感,是给TL494提供13V多的稳定电压,另一个小芯片是LM358,应该是检测充电电流。TL494驱动两个中小功率的三极管组成的图腾柱,再去推一个塑封的大功率MOS管,升压二极管有两个并联的,都背靠在PCB板上,上面压一个铝散热器,因为两种管子厚度不一,厂家选用的垫片厚度也不一样,尺寸不太合理,安装时硬压得PCB严重变形,拿回来改造了一下,在大功率MOS管背靠PCB之间多放了2个硅胶软垫片改善一下。另外按照网上一些网友分享的,加了些电位器和跳线等,对输入电压进行了钳制,还想加个感温电阻,尽量从完全从硬件上接近MPPT的本质。

网友A:
我的模块是150w的电感6匝0.6双线号称10a,芯片是384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模块是150w的电感6匝0.6双线号称10a,芯片是3843

感觉还是图腾柱的效率高,升压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还是图腾柱的效率高,升压省电

续流二极管用MOS管模拟的理想二极管代替,效率肯定高点,尤其12V以下的低电压输出时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