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简易LED灯

楼主(2022-04-23):
家里的一个简易LED吸顶灯坏了,根据以前修过的经验,基本确认是其中两个并联的LED灯珠烧毁,把灯板拆下来了,准备修理。

楼主:
用一个老的稳压电源试灯珠,电压调成3V,输出夹子夹两个小螺丝刀,一粒一粒的LED灯珠来试验,找出烧毁的和发光不良的灯珠。

楼主:
找出一个以前已经损坏的LED灯泡

楼主:
这次需要使用的加热板

网友A:
换颗粒,薄板窄条的我用热风枪,太厚或太宽的只好垫一块厚铝板上燃气灶烤
修前测试LED颗粒好坏,和你一样用小的可调电源板出来的正负夹子各夹一个捅针

楼主:
把加热板放到一个玻璃烟灰缸上,这次要修理的灯板和需要拆件用的灯板,也全部放到加热板上,注意把需要修理的灯板垫好,让它的平面尽量的和加热板平贴。通电后稍等片刻,用镊子把坏的灯珠直接夹起来扔掉,把拆件用灯板上的好的灯珠夹起来,放到需要修理灯板的相应位置,摆放整齐就可以了,注意正负极要对应好。

楼主:
换好后,等灯板冷却,再次测试没有问题后,把灯板装回原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颗粒,薄板窄条的我用热风枪,太厚或太宽的只好垫一块厚铝板上燃气灶烤
修前测试LED颗粒好坏,和你一样 ...

最开始的时候,我也使用热风枪,小个的灯板还行,大的就不起作用了,后来看到相关介绍,知道有这种加热板,就上淘宝买了,确实很方便,有了这个,修理非常简单,镊子一夹一放就可以,基本不需要什么技巧,对正好正负极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开始的时候,我也使用热风枪,小个的灯板还行,大的就不起作用了,后来看到相关介绍,知道有这种加热板 ...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加热器,更换铝基板的LED灯珠特别方便。

网友B:
这个加热板换灯珠很方便,就是加热的时候会有些气味,还是要做好通风。

网友C:
用这工具修过好几次LED了,灯用久了,灯珠坏的频率很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一个老的稳压电源试灯珠,电压调成3V,输出夹子夹两个小螺丝刀,一粒一粒的LED灯珠来试验,找出烧毁的和 ...

没有这么麻烦的,我修过不少这种板。先检查电压正常后,通电时用镊夹在每一颗led灯的正负短接,亮了就换。一般只有一颗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这工具修过好几次LED了,灯用久了,灯珠坏的频率很高的。

灯珠的损坏可能与质量有关,也可能生产厂家使用电流偏大,亮度效果好,有卖相。

网友:
引用 网友E:
灯珠的损坏可能与质量有关,也可能生产厂家使用电流偏大,亮度效果好,有卖相。

对的,有这种 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加热板换灯珠很方便,就是加热的时候会有些气味,还是要做好通风。

我的这个倒是没有气味,可能是因为用久了吧,气味早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这么麻烦的,我修过不少这种板。先检查电压正常后,通电时用镊夹在每一颗led灯的正负短接,亮了就换 ...

各人做法不一样吧!我是连电源部分都不拆下来的,那个拆卸比较麻烦,而且因为以前修过,知道它就是这毛病,而且我碰到的几块板子都是两个灯珠并联以后再串联的,所以只要灯不亮了,就知道起码坏了两个以上。

网友:
我用指针表10k档量led,好的会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有这么麻烦的,我修过不少这种板。先检查电压正常后,通电时用镊夹在每一颗led灯的正负短接,亮了就换 ...

我拆过不少或好或坏的LED灯泡,有一部分多并多串(2并以上,十串以上)坏一大片的还是很多的,不止一颗灯珠坏,有的灯板上甚至只剩下几颗还能亮

一小部分拆出来的,图示这块,灯珠颗粒完好,驱动坏的也有好几块

补充内容 (2022-4-25 12:04):
3B17C,是3并17串的,3并的烧坏1颗后灯泡仍能“正常发光”,不像2并多串的,坏的1颗烧断后,并联的另1颗灯珠过流1倍马上也烧坏,然后不亮了

网友A:
下面这个拆废灯板不错,灯珠和驱动完好,只是保险一头脱焊了,重新焊好就亮了,还是暖色的,挺不错,原来这个灯板是40W的,我看灯珠数量也没几个(2835灯珠,2B27C),算上去每个灯珠0.5W的话,54个就是27W,我把两个限流电阻,2.1和1.5的,拆了一个,保留1R5,这样功率就降为20W了,重新装在一个带铸铝散热座的废灯座上,装上灯罩还是挺亮的,20平的家居空间够用了

网友F:
楼主工具齐全,感觉修过了用不长,可能灯珠质量有关,也可能生产厂家使用电流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工具齐全,感觉修过了用不长,可能灯珠质量有关,也可能生产厂家使用电流偏大

寿命短,多数跟散热不好有关,如果用液冷估计电流再大点也没关系

我还有几个灯板也是40W灯泡上拆下来的,原灯泡上电测试时完好并未烧坏,功率计实测确实和标称一样是40W(估计近几年政府质量监督部门对灯泡功率的抽捡较严格吧,不再虚标功率了),但是通电较久后用红外温度计测量外壳塑料温度高达85摄氏度,这还是春天室温约18~22度,要是到了夏天,散热最好再加强一些,不然再烧坏的可能很大。

后来用织机上用的薄钢片把匀光灯罩无损拆掉,才发现灯板上只有42颗2835灯珠(3并14串),于是把恒流驱动改了下,换了个1R3的电阻,实测功率降到了18W-20W之间,长时间通电,再测外壳温度也降成了47-55摄氏度之间,勉强改善了点,不过灯珠是冷光的,安上了匀光罩还是较为刺眼,扔一边吃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倒是没有气味,可能是因为用久了吧,气味早散了。

气味可能和灯板上用的绝缘材料有关,我经手的拆机灯板,放燃气灶上烤时,有的没什么味道,有的气味就较为刺激,好在有抽油烟的开一下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个拆废灯板不错,灯珠和驱动完好,只是保险一头脱焊了,重新焊好就亮了,还是暖色的,挺不错,原来这 ...

穿越了么

这个灯板不错,暖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过不少或好或坏的LED灯泡,有一部分多并多串(2并以上,十串以上)坏一大片的还是很多的,不止一颗 ...

大师傅啦,修了这么多,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味可能和灯板上用的绝缘材料有关,我经手的拆机灯板,放燃气灶上烤时,有的没什么味道,有的气味就较 ...

可能吧,应该是灯板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傅啦,修了这么多,厉害。

我原来看不少PTC加热板卖家的图片
一直以为阶梯状的PTC加热板反放的,心想加热灯面的接触面积太小了
看了你的操作,才确定是面积大的一面才是和LED灯板接触传热用的哎
想用它来拆电脑主板的贴片元件,不知道功率够不够(主板大多是四层加厚铜箔的,面积不小,可能加热功率要求更高)

网友:
我都是修驱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看不少PTC加热板卖家的图片
一直以为阶梯状的PTC加热板反放的,心想加热灯面的接触面积太小了
看 ...

这个没试过,我看过一些维修主板的视频,看到有专用的返修加热台,那个东西的工作原理是不是和这个东西类似,那就不清楚了。
不过我觉得如果只是普通的小块贴片元件,包括插槽,只用风枪就可以了,如果是大块的芯片,如BGA封装芯片之类,那可能就要上返修台了。

网友G:
我也用这种加热板拆,非常好用!我的经验是,看led时边缘有黑点的一般就是坏的,或者用那个9.9元的小万用表测二极管档,正常的的测试时是会亮的,也能很快找出坏灯珠。

网友H:
有心,有时间的时候弄弄还行,时间成本远高于灯的成本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用这种加热板拆,非常好用!我的经验是,看led时边缘有黑点的一般就是坏的,或者用那个9.9元的小万用表 ...

我是懒得慢慢看了,直接测还快,发现不亮的和发光不正常的,拿记号笔在上面一划,到时上加热板后,直接摘取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心,有时间的时候弄弄还行,时间成本远高于灯的成本哈

就当是业余娱乐了,这个就不用计算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