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牡丹942A-组装调整-末级

楼主(2022-04-23):
前言:

前面乱发了一堆拆机和测试的,这次终于轮到组装的了。先从最末级开始,具体涉及到的电路如下

也就是图中红框内的部分,就是末级相关的电路。其中的改动点如下:

1. C18,这个电容是检波后的耦合电容。这个942A的图纸至少有2个版本一个是0.22uf的,一个是4.7uf的,我手里这个是0.22uf的。我测试过4.7uf的情况,耦合太强,低频部分有一个凸起,特别是到100Hz以下的位置特别明显。调整为0.22uf后频响曲线就比较平滑了。本次采用0.22uf的。

2. C21,这个是负反馈的耦合电容,原图是0.047uf,这个太小了,也是导致低频部分的凸起太明显,调整为2.2uf后曲线比较好看,实际听的效果也好于0.047uf的电路。

3. C22,这个电容图纸上是330uf,我手里没有用了220uf的,原图是有极性电解,我是换成无极性电解了。同样C9也是无极性电解了,这个实际上影响不大。

4. R17改为可调电阻(黄色那个),便于调整交越失真的点。

补充内容 (2022-5-22 22:58):
后补:

我还是把那个反馈电容从2.2uf,换成了0.1uf了.
1楼原帖子如下:

"
2. C21,这个是负反馈的耦合电容,原图是0.047uf,这个太小了,也是导致低频部分的凸起太明显,调整为2.2uf后曲线比较好看,实际听的效果...

网友A:
无变压器线路,效率杠杠的;

6伏供电,喇叭是4吋?

网友:
你是新做一台?

楼主:
1 电路调整

焊接部分没啥可说的,这个焊盘很脆弱,烙铁下手要轻点。
我是将R17的电阻换成了可调电位器,先调到阻值最小的位置上。
W2可调电位器,可调到阻值最大的位置,其实放中间就行。

再说说测试环境:
a) 信号发生器从W3(音量电位器)的上端注入信号,当前是标准信号1kHz的正弦波

b) 电压输入是6V直流电源,HP E3611A,很好的东西。第一次上电的时候,限制的电流可以小一点,譬如20mA,上电看看没事再调大些。串一个电流表 福禄克117C ,这里原本直接从E3611A上读取电流即可,但是精度有点低,看不到mA级别,因此串个电流表盯着点。

c) 输出用8欧姆电阻代替,我做了个小工具,可以切8欧,4欧,就是2电阻一个开关。

d) 输出挂示波器,再挂HP8903B失真仪(可以测量输出电压,失真度,讯噪比)

e) 用一个万用表测量各点的电压

从照片上看那么个意思就行了,晒设备非我所为。

步骤:

1、先上电,E3611A限电流20mA,W3拧到阻值最大防止外来信号干扰,看看没短路啥的,是否基本正常。正常后E3611A调到110mA的限流。
然后预热30分钟再调,尤其后面那个锗管,飘的厉害。

2、调整W3,一边调整一边盯着示波器,到波形开始出现削顶的时候,在调整W2,同时配合调整W3,直到波形的上下开始同时削顶。这个时候正常的话测量BG7(3AX21)的基极,或者说R17的下端,这个位置的电压应该等于电源电压的一半。当然稍微偏点也问题不大,不能太有强迫症。

这个是调好了的,基本上是上下同时削顶,但是波形有点上下不对称,咋调都不行,我估计是因为上下管子的特性不一致导致的。

电压:差不多就行了,这个貌似精确了点。

3、调整W3,使讯号电压降低,同时调整示波器的Y轴幅度,使信号刚刚能清晰的看到即可,就是调到小信号状态。这个时候肯定有交越失真。然后调整R17,并同时观察波形,看不到明显的失真,同时再观察失真仪的失真度,还要照顾末级的静态工作电流(R17对这个影响大),使他们达到个平衡。

波形没看到明显的失真了,经验看是波形上看不到了变形的时候再拧进去一些就差不多了。

失真度,是个2.8,不小了,小信号的时候偏大些的。

静态末级电流,这个要将信号停掉(W3拧最大即可)过几分钟看才行,立即看因为管子的热量,以及残余的一些电荷的因素,电流不会马上降下来。

这个机器的标称末级的电流是7-15mA,我调到了13mA,考虑到新电池的话电压是6.5V,留了一点。

这个R17继续调的话,这个失真会更小,但是静态电流就更大了,上面是做了个取舍的。小信号2.8的失真度,大信号的时候会好得多,仅仅就是个参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7改可调是大错特错,这个电阻一旦失效,功率管瞬间就会烧毁。

多谢提醒,此事没想到,一会换掉去。

补:
换了,从板子上拆下来可调电阻测试148欧,换了150欧。
不过原机那个R17,可了不得了,是330欧。看来换管子就要注意相关的偏置电阻。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变压器线路,效率杠杠的;

6伏供电,喇叭是4吋?

牡丹942A,应该是4寸 8欧。我不是很确定尺寸。直径接近13cm,12.8吧。

楼主:
我是弄了台942A,能拆的都拆了,然后对所有原件做了测试,能换的换,能修的修。

前面也有发帖子。

楼主:
2 最大输出功率及额定功率

这次轮到测量功率

1)最大输出功率,即波形出现削顶时的最大输出功率,测试方法很简单,示波器看波形即可

看到了波形上下削顶,电压是1.8V,输出负载是8欧姆。1.8*1.8/8 =0.405 ,就是405mW,这个机器的标称最大输出功率是500mW,显然我这里没达到要求,原因分析如下:
1、最末级的3AX81B原机的坏了,我更换了,包括次末的3DX201,3AX21,也就是4个管子都换了。
我在做管子配对的时候并不是找的放大倍数最大的,而是找的那个曲线斜率相对平直一些的,我理解的是,这样输出的功率受电压波动影响小一些,放大倍数在100左右吧,手里还有一对放大倍数180的,那个曲线太斜。
2、反馈电容从0.047uf换成2.2uf,而反馈电阻没换还是6.8k,反馈有点大。

这个时候的电流是:

当然通过这个也能算出这个机器的效率来。
6.0*0.102 = 0.612,也就是612mW ,405/612 = 66% ,不知到高低。

2)将电压升到6.5V,模拟新电池的时候的情况

最大功率达到442,稍好了点,还是不行,说明末级放大倍数的余量小了点。

电流 116mA

3)将电压降到4.5V,模拟电池没电了的情况

电流也小了许多,没劲了。

4)额定功率,就是失真度在某个值(一般是3)时的输出功率,我这里是用的这个机器的标称的额定功率300mW来做参考的,不是失真度。

可以看到失真度在2.2左右,优于3 。电流也在93mA,机器标称应该是不大于100mA。

也就是说这个机器总体上说满足要求,只是最大功率的余量不太够。这个吧,我试过300mW,就震耳朵了,机壳子也受不大了了。算了吧,不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B:
6V供电,如果是硅管没有复合使用的话,最大输出4.4Vp-p就顶天了,换算成有效值也就1.5V左右,可见BG7用锗 ...

谢了,我在学习学习。这第一次弄这么个玩意,很多地方还弄不明白。

网友:
调整C18使频响平坦,可能整机声音的韵味也就没有了,整机装机后声音会变得单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无变压器线路,效率杠杠的;

6伏供电,喇叭是4吋?

这机器喇叭直径130mm,算是5.25寸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6V供电,如果是硅管没有复合使用的话,最大输出4.4Vp-p就顶天了,换算成有效值也就1.5V左右,可见BG7用锗 ...

    老观念该淘汰了,现在谁还纠结电池那点钱,改成两节18650锂电供电,调整一下静态电流,功放部分换成全互补硅管,才是好主义。

     这个电路就是那个年代的尽可能利用处于淘汰边缘的劣质三极管而设计的。

    楼主的测试已经证明,垃圾锗管造成的失真靠负反馈是改善不了多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喇叭直径130mm,算是5.25寸喇叭。

确实是4英寸的 莺歌/真美 圆形扬声器,浏览了很多942/A/944/A/IC,只见到用过这两种,效果比手里海鸥7A2上的4寸方形红灯扬声器,效果好得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4英寸的 莺歌/真美 圆形扬声器,浏览了很多942/A/944/A/IC,只见到用过这两种,效果比手里海鸥7A2 ...

喇叭的寸指的是英寸。

所以4寸喇叭直径是100mm,942系列的喇叭直径130mm,比5寸还稍大点。

这机器我就有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4寸喇叭直径是100mm,942系列的喇叭直径130mm,比5寸还稍大点。

这机器我就有一台。

原来是这样,我一直以为这就算是5寸,前面打错字了。因为要看振膜实际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