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CL功放(含集成)输出端的电感并联电阻是干啥用的?

楼主(2022-04-23):
典型电路都是这么设置的,部分实际电路没接电感并联电阻,请问这两样东西是干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书上截图,补充一点关于这个电感的解释:

你引用的这本《音频功率放大器设计手册》,是俺10多年前翻译的。

网友:
是用于让喇叭负载的阻抗更加线性化,以提高放大器的高频稳定性。

网友:
和音箱里喇叭分频电感电阻差不多,没有加电容。改善音质的

网友:
老一代集成功放模块
单电源,提高负载线性的
之后双电源模块一般都不用了
看datasheet吧

网友:
阻尼,防止感性震荡。。。

网友:
茹贝尔网络防止容性负载使高频负载过重,常规家用完全可以不加

网友A:
从书上截图,补充一点关于这个电感的解释:

===============================================================================
更细的解释,看看这一节:

网友B:
谈谈个人的看法:1 OCL功放输出端的的电阻电感并联网络是为了防止电路产生高频震荡而添加的一个阻尼电路,我感觉在电路设计合理的情况下在电路的输入端配置一阶RC低通滤波电路同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并且更容易操作。2   电路输出端的所谓茹贝尔网络 实际上是一种极-零点校正电路,目的在于展宽电路的通频带,这种电路的使用条件是要求前级的输出阻抗和后级的输入阻抗都比较高,那么这个网络在中间具有陷波的作用。早期的功放电路多数是集电极输出,负载是晶体扬声器,都符合高阻抗的特性,用茹贝尔网络还可以,现在的电路功率输出级大部分是射极输出,喇叭相对都是低阻抗,所以茹贝尔网络是不适用的。可以去掉。这两点是个人看法,供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谈谈个人的看法:1 OCL功放输出端的的电阻电感并联网络是为了防止电路产生高频震荡而添加的一个阻尼电路, ...

在我眼中,你这些纯是猜想。

考察是否有利于让放大器在闭环后有足够的高频稳定性,最好用和实用的分析手段是伯德图及相关的负反馈理论知识。有很多分析例子表明,加入茹贝尔网络,是有助于放大器在带电容性负载时保持稳定的。不知你说的茹贝尔没用,凭借的是啥依据。

另外,通过简单的理论分析就可以知道,在输入端加rc滤波器,对放大器的高频稳定性几乎毫无作用。该振荡的,还是会振荡,该不稳定的还是不稳定。

网友:
这个电感容易烧,咋办呢?

网友:
这是另外的一种茹贝尔网络。怕喇叭导线太长,如果你去掉,可以试试,听听声音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