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101手摇电唱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2-04-23):
本人小白一个,业余爱好,咸鱼上200元收了个101三用机,到手发现线路断的多,机芯发条盒上动力输出的齿轮大环,齿都打坏了,对应的齿轮也坏了,好在手里有个机芯可以拆了做配件。断线也在论坛上找到图纸接好了。发现板子上少了一个3AX31的三极管,上电试机调谐收不到台,但隐约有信号的低噪声,放唱片声音特小,从音量电位器处输入音频,可以正常放音。网上买了管子,按电路图装上后收音机调谐无声,唱机也无声,在此请教是哪儿出了问题,请看到的老师不吝赐教。   此贴在综合维修区有发,不知道算不算违规。

楼主:
面对管脚成等边三角形,左边第一个是发射极,中间是基极,最右边是集电极。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黑表笔对中间管脚,红表笔对左边管脚读数大,对右边管脚读数小,判断中间是基极,左边是发射极,右边是集电极,这样对不。电路板上的管脚排列是是按照电路图上焊接的。

网友A:
首先本人也不太懂,但能看出上面的板子是原来没东动的吧?很明显少一只管子,而且三个管角眼很明显的在那空着。下面的板子很明显人为的动过了。为什么要把那个原有的管子的管角改地方了呢?认为这只管子不用动,就把要换的管子按三角型的眼装 上就可以了吧。

网友A:
三个管角眼就在两只电阻的中间

网友B:
插座出了问题!3AX31正常

网友C:
想要电路正常工作,电路板上所有黄色塑壳的电解都得换掉,这种电解都失效了!

网友D:
用几块钱的数字功放版代换掉它不香吗?

网友E:
慢慢修理吧,这台机子的电路不是很复杂,但是电唱机的主机如果坏了没有配件的话,就难以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本人也不太懂,但能看出上面的板子是原来没东动的吧?很明显少一只管子,而且三个管角眼很明显的在那空 ...

看电路电路图上是两个3AX31管子,原来只有一个管子焊接位置跟电路图也不符,之所以能工作个人感觉是经高手改动了,少了一级放大,唱机声音小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原来的三极管位置和又加的都是按电路图上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座出了问题!3AX31正常

我把拾音插座短接试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慢慢修理吧,这台机子的电路不是很复杂,但是电唱机的主机如果坏了没有配件的话,就难以修复。

机械部分现在修好了,原来的唱盘轴弯曲,换了一个,唱盘高了七毫米,看来这种机芯的主轴还是不能互换的,只有等电路修好后再把原来的轴校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几块钱的数字功放版代换掉它不香吗?

怎么说呢,如果只是为了听声音网上买个现成的板子装上就可以了,只是想尽可能的恢复原机的状态,修旧如旧,这就是折腾的乐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要电路正常工作,电路板上所有黄色塑壳的电解都得换掉,这种电解都失效了!

手边一时没有合适的电容,我在想既然原来一个三极管都可以工作,说明电容还凑合能用,唱机声音小只是少了一级发大的缘故,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将电路板上所有黄色塑壳电解都换掉,再检查各级工作点正常否?还要记得给机械部分清洗,加润滑油……

机械部分自己可以搞定,最近还修了几台手摇留声机,电子电路上就不行了,不知道基本原理,只能对照着线路板和电路图接个线,测工作点电压也能测,如果和原理图上的工作电压有偏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就不懂了,原来一个管子可以工作,是不是说明电容问题不是太大,手边一时也没有合适的电容,是不是可以拿下来测一下,如果测怎样看好坏,还请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管角眼就在两只电阻的中间

在手摇留声机这方面您是大师,我刚开始了解手摇留声机就是看了您的帖子,学到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在这儿请教您几个问题,云母唱头和铝箔唱头相比哪种音质更好?我看云母唱头配的大多都是反射锅传声器,而铝箔唱头配的都是号角式的。为此我还高价收了两个反射锅的配件儿机,一个云母唱头,修复后感觉音质不如铝箔振膜的灵敏度高。反射锅的唱臂和唱头重,针压太大,对唱片磨损大,也没号角式的音质好。再就是手摇留声机的调速轮相对于两个铜套是要留一点儿间隙还是刚好顶上好,间隙大了是不是会转速不稳,调速轮和转盘齿轮的间隙如果在同心度能保证的情况下是不是间隙越小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手摇留声机这方面您是大师,我刚开始了解手摇留声机就是看了您的帖子,学到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在这儿 ...

可以跟着电路图走走,看看是否有改动,如果原机去掉了一级放大的话,这个位置肯定通过别的连接到二级放大,或者把一级放大的别的元器件断开了,甚至可能直接把电位器连接在了二级放大三极管上,图很简单,适合初学者研究电路。没有仪器的话,可以找到各级放大,通过镊子尖、螺丝刀等碰触看看有无声音,从后往前,到哪没声了就查哪。

网友G:
逐点注入信号,看是否有声音。

楼主:
谢谢老师,对照电路图看线路没有改动,但少了BG4这个管子,BG3这个管子的发射极没动,但基极和集电极位置不对,基极接在了BG4集电极的位置上,集电极接在了BG3基极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逐点注入信号,看是否有声音。

今天把两个管子都焊上试了一下,用螺丝刀触碰几个点,1处声音大,234处声音都不,但手接近到磁棒位置时干扰声大,原来一个管子时没有这种现象。无信号时看电流是25毫安。把几个电解电容拆下来测了一下C19开路,换了一个,C15有漏电也换了,其它几个电容都有容量,没找到合适的。对照电路图测了几个点的电压,都不太对,尤其是3AX81两个管子的基极电压才0.2,我看图上是3到3.5伏,我把测的电压标注在图上了请您看一下。

楼主:
今天把线路和原件儿又检查了一遍,发现R9这个电阻是换过的,看电原理图上标注是68K,印刷电路图上显示是56K,可板子上装的是20K,又找了个46K的串上,现在可以放唱片了,但音量开到最大时也不是太大,在小房间里仅仅够用,应该还是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手摇留声机这方面您是大师,我刚开始了解手摇留声机就是看了您的帖子,学到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在这儿 ...

你好,我24号出去办事今天刚回来。关于留声机云母问题,自己认为是铝铂好于云母。(也可以说各有各的特点)铝箔比云母要薄,我们知道唱片是发音原,通过一定的转速使之唱片与唱针发生摩擦震动,由针杆带动云母或者铝箔发出声来经过管道(唱筒)扩大反射出大声来的。不用说越是薄的东西震动的幅度越大厚的就相反。云母虽厚但它是多层的紧贴,(不是塑料一块)发出的声音还是很好的,特点是不容易腐蚀霉烂。铝箔比较薄不关唱片的新旧都能发出清脆的声音,但比较容易受腐蚀。云母听低音好一点,铝箔听高音好些。铜套问题,与齿轮紧凑些比较好,三个甩块在不转的情况下,三个刚片越平越好,不是越弧越好。望你玩的愉快,有事情再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24号出去办事今天刚回来。关于留声机云母问题,自己认为是铝铂好于云母。(也可以说各有各的特点 ...

谢谢老师解答,个人认为云母片是早期金属加工工艺水平达不到,采用的云母片做振膜,这样说还是有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