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2-04-24):
经常看到一些国外三五极复合管,似乎比较适合制作小单端(三极管2mA、五极管25mA),但数据手册给出的阳极阻抗多数为几十KΩ(60KΩ),那位高手给普及一下这类管子是否适合做单端?这个五极管阳极阻抗应该怎样理解?谢谢!

网友:
能否做单端主要看最大屏耗和最大屏流,既然有人用6J1做单端,那么还有什么样的五级管不能做呢?五级管的内阻本身就大,但是一般输出牛的阻抗都取值5-10K。具体看管子。

楼主:
6J1仅仅7.5mA的屏流,太小了

网友:
阻抗不是问题,无非输出牛初级多绕几圈,实在绕不下去可以选用大窗口片子,最主要的是大内阻屏耗小,阳极最大电流小,做出来功率比较小。对于高内阻的可以多管并联,也是不错的主义。有人就把6N2内两个管子并联做成单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