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300b单端

楼主(2022-04-24):
疫情封控在家,打算做J版的300B单端,计划用固偏,可以省去发热量不小的阴极电阻以及阴极电容,电牛的高压绕组是360V。但是问题来了,第二级的电压就达不到图纸的设计电压。请教有什么方法解决?

图纸

图纸

网友:
实际肯定能到 加上滤波电容后实际可能都会超出,绝不会不够

网友:
用石整流就能达到

网友A:
买一个220V/380V - 20W左右的工业通用小电源变压器,380V桥整滤波后,刚好出410V左右的直流电压,专供前级管子的屏极高压,特方便,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B:
末级管子改成固定栅负压就搞定了,不过需要一个负电压80-1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220V/380V - 20W左右的工业通用小电源变压器,380V桥整滤波后,刚好出410V左右的直流电压,专供前级 ...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末级管子改成固定栅负压就搞定了,不过需要一个负电压80-100V。

谢院长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末级管子改成固定栅负压就搞定了,不过需要一个负电压80-100V。

请教院长,能否电牛的一组360V,晶体管整流供6SN7,胆整流供300B?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院长,能否电牛的一组360V,晶体管整流供6SN7,胆整流供300B?

画个图说明一下你的想法

网友C:
都用晶体管整流就可以轻松做的到了,直热胆整流并不会有延时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用晶体管整流就可以轻松做的到了,直热胆整流并不会有延时效果

我将5u4g换成5ar4,现在电压勉强能接近图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将5u4g换成5ar4,现在电压勉强能接近图纸。

你也可以做混合整流,再说电路图电压也可以有一定的范围不一定非要正好才可以一般可以在+-20V之内属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