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检波器

楼主(2022-04-24):
本来以为二极管收音机一装就响,做矿石检波器手拿把掐,结果打脸了,我自制的方铅矿石效果极差,试了无数次,终于响了几次。
先用二极管做矿石收音机,收到台后换矿石检波器的方法没用,为什么?因为每种检波器的电容不一样,比如用2ap9和用1ss86时,需要从新调节可变电容才能收到。这个矿石检波器也一样,我本来用舌簧喇叭配阻抗变压器,结果光嗡嗡,没有台,最后还是1500欧姆的磁电耳机收到了几次。
本来用铜丝绕在矿石上固定,结后没收到台,索性直接把矿石放在刀片上,用铜丝做的弹簧磨尖了往矿石上触。结果响了几次。
烧蓝的刀片也不行。

网友:
矿石还真的没玩过。

网友:
你找找铸造那用的硅铁,随便大小都能响。。。。。。。。。。。

网友:
只要天线好,信号强能检波的东西太多了。

楼主:
看来书里写的,检波器内阻越小,用的耳机阻抗也要越小。矿石检波器适用于2000欧以上的耳机,2ap9适合1500欧以下的耳机,看来是对的

网友:
矿石检波器对耳机要求不是太高,我用方铅矿石用那小黄耳机只要调好比2Ap9声音大多了,耳机是两个串连的

网友:
采用矿石检波有一定的实际操作技巧性,有时候也不是一试就成功,至于阻抗大小,调谐回路两端直接接矿石检波或二极管检波时,输出阻抗高一些,就相当于负载轻一些,对调谐回路的影响就小,在信号相当较强时,采用二只小黄耳机串联,每只阻抗约300欧姆,二只串联就是500欧姆,一般就能达到不错的效果,满足实际使用要求了,如果采用更低的阻抗,最好采用阻抗变压器变换阻抗,则也能有不错的效果。采用先由二极管检波收到电台后,再换到矿石检波模式上,是个非常方便有效的办法,更换检波器后是会对调谐频率有一些影响,但肯定比盲目的试验要方便得多,如果又不知道是不是调谐上电台频率上,又不知道矿石是不是接触在灵敏点上,二个因素都无法确定,要保证收台就会困难得多。

楼主:
制造636单管机时,我发现用3ag1和2ap9的机器输出阻抗比用9014和1n4148的大,用手机耳机时声音比较大。纯锗管机用手机耳机效果不如用高阻抗耳机

楼主:
氧化锌能不能检波,烧红的干电池锌筒在装有氧气的玻璃瓶里氧化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