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上淘汰的创新声卡能干什么用?

楼主(2022-04-24):
电脑上淘汰的创新声卡能干什么用?能用来改做功放吗?
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吗?

网友:
音质,比集成的要好吧,不过独立声卡也要看外围电路做得如何。有的用比较好的独立运放,还有外置功放。

网友:
没啥用处。

网友:
数字电路不好玩,驱动就是难题

网友A:
可以用啊,5.1声道,还可以玩录音,怎么也比集成的好啊

网友:
换个角度想一下,你已经把它淘汰了,那就是不需要它了,还想它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啊,5.1声道,还可以玩录音,怎么也比集成的好啊

玩录音?用什么来保存录音文件?是模拟方式的磁带?还是数字方式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