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三屏显示

楼主(2022-04-24):
我现用的主机是老AMD,集显N,独显A,两屏加一台电视,独显只接HDMI,现可以HDMI,dvi,vga三路同时用,很方便。但显卡老了点,播放4K时图像比声音慢几秒,是显卡原因吗?想升级显卡,我用N卡试过,怎么也设不了现在这样三屏同时用。用再高A卡又耗电不起,问坛友,这样怎么解决好点?

网友A:
集显N?声音走的显卡么,还是走的主板集成

网友B:
更新驱动试一下

网友C:
单独屏蔽集显或者独显,看4K正常否,如果都不正常,那么就是集显(独显)性能不够。
如果找到某个显能顺利播放,那么再进去bios,两个都启用,并且设置能顺利播4K的为第一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显N?声音走的显卡么,还是走的主板集成

主板有同轴输出,经解码到功放入音箱。独显接HDMI,声音也可以接入电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新驱动试一下

谢谢!更新驱动可以试下,但应该机率不大,我用的独显是hd6670,本身也勉强看大片,但驱动都经常自动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屏蔽集显或者独显,看4K正常否,如果都不正常,那么就是集显(独显)性能不够。
如果找到某个显能顺利 ...

好的,我再试试,再来说结果,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