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电源坏了,没有这个零件。

楼主(2022-04-24):
自用的笔记本电源之前滋滋响,时而有电时而没电。后来彻底没动静了,一直没管它。今天打开检查了一下,各大管子也没烧,保险丝完好。大电容都没电,发现前面一个零件NCT1不通,剥了皮后发现烧了。问一下老师们,没有这个零件直接短路怎么样…?现在胆小了,怕炸机。之前在电源厂干过这行。

网友:
楼上说得对!不过试机时最好还是串联一灯泡。

网友A:
NTC是高压大电解刚上电充电时防浪涌用,虽然也可以将它直通将就着用,但每次插220V插头上电时,容易冒强烈的火花,容易烧蚀插头插座,最好还是从旧PC电源中拆一个NTC换上去。目测你的电源不错,还是有源PFC的,我拆过几个联想的笔记本适配器,都没有主动PFC

楼主:
好的,谢谢老师们。晚上直接短路看看。

网友B:
直接短路  一插就啪一下子,最好插上就别拔了

网友:
这叫NTC,是个保护/保险器件,平时是用来抑制上电时的大电流冲击用的,同时对短路故障也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如果烧了,往往提示出现过流故障。结合之前电源就有异响,应该是后级已经出现故障,电源振荡不稳定。建议先修后面,后面修好了,NTC可有可无。

网友:
怎么能说可有可无呢,每次插一下,啪一下不好吧,时间长了,肯定不好。。淘宝买啊,或者在所有的开关电源上面都可以拆到这货。电磁炉,电瓶车充电器,crt彩电。。。

网友:
今天还想到ntc的,三无电源几十瓦的都没有ntc
问一下ntc在电源重载时温度是高是低电阻最小吗

网友:
粘来一点信息:
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多用于电源抑制浪涌。抑制浪涌用NTC热敏电阻器,是一种大功率的圆片式热敏电阻器,常用于有电容器、加热器和马达启动的电子电路中。
在电路电源接通瞬间,电路中会产生比正常工作时高出许多倍的浪涌电流,而NTC热敏电阻器的初始阻值较大,可以抑制电路中过大的电流,从而保护其电源电路及负载。
当电路进入正常工作状态时,热敏电阻器由于通过电流而引起阻体温度上升,电阻值下降至很小,不会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

网友:
还是装上比较好,淘宝上买几个吧,又不贵!

网友: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建议更换最后,几块钱买一包备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NTC是高压大电解刚上电充电时防浪涌用,虽然也可以将它直通将就着用,但每次插220V插头上电时,容易冒强烈 ...

之前厂里出的货只有75W(比如东芝那款)以上才有PFC。我这个是200W的砖块电源…

网友:
NTC烧断意味着后部分电路有问题。

楼主:
直接短上,嘣的一声炸掉了。前驱动那一块二极管和电容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短上,嘣的一声炸掉了。前驱动那一块二极管和电容烧了。

这样的话,保险丝也芭比Q了吧

网友A:
一些功率大于650W的开关电源(包括常见的逆变焊机)上,NTC电阻上还常常会并一个或小或大的继电器,等电解充电结束建立起较高电压后,就短接NTC电阻。有时因为继电器触点长期使用后烧蚀接触不良,大功率工作下也会导致NTC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保险丝也芭比Q了吧

对啊,都掉闸了。不好搞了,不知道那三种零件型号

网友:
正常的电源,如电视,机顶盒,都有这个件,可以考虑去拆个。

网友:
估计后面有烧毁短路的元件,直接换都不行,何况直接短路。非要短路,一上电会给你个大惊喜!还有,既然电源早就叽叽响了,证明就带病工作了,初级小电容早就要代换掉,否则输出电压就不稳定,也容易烧掉。

网友:
开关电源板里随便可拆,常见

网友(2022-10-25):
引用 网友B:
直接短路  一插就啪一下子,最好插上就别拔了

啪一下子,很快啊

网友:
压敏电阻保护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些功率大于650W的开关电源(包括常见的逆变焊机)上,NTC电阻上还常常会并一个或小或大的继电器,等电解 ...

遇到过,50欧变成80欧左右,你遇到的是变成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些功率大于650W的开关电源(包括常见的逆变焊机)上,NTC电阻上还常常会并一个或小或大的继电器,等电解 ...

NTC电阻,负温度系数,上电时电阻大,吸收浪涌电流,工作后电阻变小,提高效率为用户省电。

都用上继电器短接防浪涌电阻了,还用NTC干什么?线绕电阻不比NTC更加耐用,更加便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NTC电阻,负温度系数,上电时电阻大,吸收浪涌电流,工作后电阻变小,提高效率为用户省电。

都用上继 ...

只是可选的不同成本方案,但依然可行,不影响在诸多产品上出现

下图是一款PC主机用的750WATX电源,上电时这组电路给一个420V560UF电解预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50欧变成80欧左右,你遇到的是变成多少?

外观烧裂开了,没法测了,原来好像是5欧的,主要是30A继电器接触不良了,后来换了继电器,电阻换了个10欧的水泥电阻应付下

网友:
电脑废ATX电源里面有这个电阻拆一个就可以

网友:
现在电器便宜也不代表啥基础没有上来就可以修,这类开关电源就是老手修着也头疼,新手只能越搞越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