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了个6E5C指示电路,猫眼的角度变化范围太小

楼主(2022-04-24):
6E5C的电路是参照下面的图,其中1M电阻换成了180K。
工作时,猫眼能变化,但是角度范围太小,几乎看不出变化,请教各位大牛,角度怎么调节?

网友A:
太小了,加大那个电阻,那个电阻越小,荧光屏就越接近闭合,你取得那么小,常态下荧光屏已经接近完全闭合了,自然动态范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小了,加大那个电阻,那个电阻越小,荧光屏就越接近闭合,你取得那么小,常态下荧光屏已经接近完全闭合了 ...

谢谢回复!
我把电阻又换为1M,现在是三个问题。
1是亮度变小,看起来不漂亮。
2是常亮部分特别小,一有声音整个屏几乎都是黑的。
3是有声音应该亮的部分变大,现在是黑的部分变大,正好是反的。

网友B:
把音频信号检波!经过一个小滤波,取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音频信号检波!经过一个小滤波,取负压。

这个电路是指示音频信号强度的,板上有个麦克风,用来采集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是瞎胡闹吗?音频信号咋能直入呢,5脚要串二极管得到负栅电平,二极管正极接5

你现在放上来的图适 ...

音频没有直入啊,我这本来就是指示信号强度的

网友:
换回原来的电阻亮度暗可能这个管子到寿命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指示音频信号强度的,板上有个麦克风,用来采集声音。

音频信号强度是什么?就是峰值吧!你把音频直接加上他按着几千次的变化显示,您要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频信号强度是什么?就是峰值吧!你把音频直接加上他按着几千次的变化显示,您要干什么?

非常感谢回复。
我是第一次用电子管,就是想用这个猫眼的开合指示声音大小。
具体是用一个麦克风拾音,声音强猫眼会有动作。
昨天用的电阻是100多K,猫眼能随着声音开合,就是角度太小。
于是换成1M的电阻,结果发暗,并且黑色的范围远远大于发亮的范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再次感谢!

网友D:
快速闭合打开可能也就这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速闭合打开可能也就这效果

我就是想用来指示电平高低,再调调电路试试看怎么样。
主要是手头有十几个乌克兰的管子,一直闲置挺可惜。
谢谢回复。

网友E:
栅极接地了吗?那还怎么变化?栅负压是控制光栅闭合的

网友:
没怎么玩过电子管的路过,帮顶!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音频信号不够强,造成动态范围小,需要加放大电路,还有可能是不是电路选择不对

网友F:
下面是熊猫1501收音机音量指示电路,音频信号从功放管屏极取得,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栅极接地了吗?那还怎么变化?栅负压是控制光栅闭合的

已经能闭合了,只不过变化范围太小,所以换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面是熊猫1501收音机音量指示电路,音频信号从功放管屏极取得,供参考:

谢谢版主的回复!

楼主:
报告各位老大,猫眼正常了。
之前是电阻阻值不合适,现在猫眼晶莹剔透,亮度满满,动态范围也很理想。
随着音乐猫眼开开合合,确实好玩。
用一片废旧硬盘做装饰,盘片的孔正好跟猫眼贴合。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G:
180K电阻明显太小,这个标准就是1M,楼主没必要更改
这管子搞好了很有魔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180K电阻明显太小,这个标准就是1M,楼主没必要更改
这管子搞好了很有魔性的

是滴,现在齐活了,绿莹莹亮晶晶。

网友H:
引用 楼主:
报告各位老大,猫眼正常了。
之前是电阻阻值不合适,现在猫眼晶莹剔透,亮度满满,动态范围也很理想。
随 ...

这麽多的人帮你。就得到这麽一句:电阻阻值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麽多的人帮你。就得到这麽一句:电阻阻值不合适。

你好,我说的不仔细,望海涵。
1楼中箭头所示的电阻现在换成了1M,正常了。
原来用的180K,后来换成680K(误以为是1M),都不正常。
发现是电阻拿错了,改成1M的电阻,就正常了。
十分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