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为什么不用低阻耳机和变压器做矿石收音机呢?

楼主(2022-04-25):
     我在1999年的时候因为没有高阻耳机,所以做不了矿石收音机,无意中想,既然输入输出变压器能给晶体管收音机变阻抗,那也一样能给矿石收音机变阻抗了,随手拿了一个收录机的变压器,结果一试就成功了,后来拿到1500Ω的636耳塞机,结果对比还是变压器加磁带随身听的动圈耳机声音更大。
     那些老玩家不可能不知变压器就能代高阻抗耳机,所以原因应该是变压器的价格和高阻耳机差不多,所以物尽所用。其实我想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年的低阻耳机灵敏度太低,就算用变压器变了阻抗,依然不会有声音,虽然当年的耳机都是磁电结构的,但是低阻耳机是用在晶体管收音机上,所以没必要做的灵敏度非常高。
      我想如果当年真的没有高阻抗耳机,那么用电动扬声器也可以,其实电动扬声器就是动圈结构的,灵敏度非常高,把它做成头戴式耳机接变压器,灵敏度远超磁电式高阻抗耳机。当然这也是因为当年买不到动圈耳机的办法。
       下图是磁电式低阻耳机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当是的时代发展现状所至,不能用现在的思维去想这个事情,我记得以前还有人发贴笑以前的厂家为啥制造 ...

总是用当前的思维去评判过去的情况,容易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我们要坚持唯物史观,过去的一种现象,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研究。

网友:
一是五六十年代一只电子管输出变压器很贵,还不一定买得到,二是高阻耳机灵敏度远高于低阻耳机,这样弱台也能放出来,就像高阻电流表灵敏度高于低阻表一样,拿一个高阻耳机在金属上划过耳机有擦擦声,低阻的绝对没有

网友:
只是因为这样更合理更经济,效率更高,只有这一个原因。

网友:
还有这样的耳机

网友:
做一只高阻耳机、喇叭(舌簧)比做输出变压器成本低得多

网友:
以前的耳机振膜是薄铁片 现在是合成薄膜又轻又薄容易振动 灵敏度应该高才是
如果用变压器转成高阻,会不会比以前的灵敏度更高。

网友:
以前例子很多呀,但老变压器的效率不高,可能在75~85%之间,低的可能70%左右,这样损失能量近20~30%,如果不用变压器就可以用这被损失掉的能量去找合适的耳机,甚至抵回来还有多的能量使耳机有较大声音。只有在强台、本地台、好天线的情况下用变压器带动动圈喇叭都是可能的,否则就用好的铁氧体或微晶变压器效率可达90~95%以上,用适合微电流的发声器件(如助听器耳机、舰船甲板电话系统里的声力耳机、矿用防爆电话系统里的声力耳机)。

网友:
这种耳塞机改过,因为单极靴,振膜又厚,无论怎么弄,灵敏度提升极其有限,失败。

网友A:
主要是当是的时代发展现状所至,不能用现在的思维去想这个事情,我记得以前还有人发贴笑以前的厂家为啥制造的收音机不采用锂电池,而设计成干电池等等类似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往往想象不出几十年后的生活,更不要说几百年以后的了,同样道理,更年轻的一代也难于想象几十年的生活。听别人说着跟假的一样。那个时代,买个收音机比现在买辆轿车都困难的时代,不是随便怎么想就能弄轻易弄个电子元件的。

网友:
听我祖父讲,因为电话局用废(半废不废)的都是高阻耳机,去买或者是捡都十高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962年我自己做过高阻耳机,用一个磁钢,只有一个磁极套一个线圈,线圈是拆了继电器得到的漆包线。后来也 ...

看来高阻耳机还真可以自制。能不能出一个教程?让我们都可以自制高阻耳机,要不然弄一个单管机,它的800Ω耳机一个都值50个晶体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高阻耳机还真可以自制。能不能出一个教程?让我们都可以自制高阻耳机,要不然弄一个单管机,它的800 ...

一个变压器220v转低压的就行

网友:
历史的看待历史的问题,科学技术是在发展的,社会的财富也是逐步增加的。人们的社会认识,不可能脱离时代的环境。就像我孙女问我:你小时候也玩手机吧。

网友:
用最低的成本,满足最基本的需求,是哪个时代的特征。

网友:
从高阻耳机的结构 选材看 并不合理 灵敏度提高还有余地。
现在的动铁耳机灵敏度高达120db/mw以上 感觉是可以通过阻抗变换做矿机使用,
问题是时代差太远使用方便性和产品初衷完全不搭。

网友(2022-05-25):
现在的动圈耳机,灵敏度也不是老式高阻耳机能比的,通过阻抗变换玩这个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