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坏了

楼主(2022-04-25):
刚发现手机保护壳鼓起来了?拿下保护壳发现手机后盖裂开了屏幕也曲起来了。
       哪坏了,还是过冲了?没拆过什么手机,不知从哪拆起,还是自己换个电池?电池鼓包了?

网友:
屏顶弯曲了,可以确定是电池鼓包了,找教程自己换电池

网友:
换吧,安全点,米系也就千元吧。

网友:
外壳大部分都是双面胶沾的,薄刀片撬

网友:
热风吹然后揭开

网友:
换电池,赶快的,要不危险,我的小米手机就是鼓包了,先是把电池放的气,后来心理不舒服就网上买的电池换了

网友:
电池过充了吧!

网友:
是华为手机吗?换个电池几十块

网友A:
用了这么多手机没有鼓包过,都是卡顿的不行了,你这个是不是应该换一个了?

网友:
拆开再说呀

网友B:
我的华为手机电池鼓包,把后盖给顶的边缘都裂开了。撬开给电池鼓的地方捅了两个洞放气,到现在一直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这么多手机没有鼓包过,都是卡顿的不行了,你这个是不是应该换一个了?

在我手上也是第一次碰到鼓包的。所以,觉得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华为手机电池鼓包,把后盖中间给顶的边缘都裂开了。撬开给电池鼓的地方捅了两个洞放气,到现在一直都用的。

我的也是后盖中间顶裂断开了,是不是也放一下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后盖中间顶裂断开了,是不是也放一下气?

如果放气时刺破电芯可能会起火,即使放气了电池容量也不足了,建议去华为售后服务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