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映泰J3160MP主板的吗,无法安装windows10系统

楼主(2022-04-25):
WIN7可以正常安装,驱动也正常,就是安装不了WIN10,在网上找了好多GHO系统,没有一个能正常安装的,少些设备驱动都有问题,安装好后都在飞行模式,在设置和注册表里都无法关闭行模式。
用过的帮推荐个WIN10系统。

网友A:
装原版系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原版系统试试

哪里可以下到WIN10原版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可以下到WIN10原版系统?

msdn i tell you

网友B:
3160能跑10,但是鸡肋的很,除非做文字处理用

干嘛只认ghost系统,一堆捆绑+锁定主页+下载器,附带的驱动大全也未必适合所有硬件,因此出现烦人的问题也就不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60能跑10,但是鸡肋的很,除非做文字处理用

干嘛只认ghost系统,一堆捆绑+锁定主页+下载器,附带的驱 ...

用安装版的WIN10已正常安装。就看中其低功耗,平常就上上网看看电影。

网友C:
win7 对硬件要求比win10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7 对硬件要求比win10低啊

比较过,对于上网看电影差别不大

网友D:
一般处理这种问题要从二处方向处理:
一、使用安装版
二、如果安装版的驱动中还没有合适的驱动,就到主板公司的主页上去找,找二个东西:一是BIOS升级,二是该主板的win10的驱动,如果找不到WIN10的驱动,说明主板确实很老了,可以试下WIN7的驱动,看看能不能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处理这种问题要从二处方向处理:
一、使用安装版
二、如果安装版的驱动中还没有合适的驱动,就到主板 ...

说的都不是重点,回头看一楼,网卡驱动没问题,是试过各种方法都无法关闭飞行模式,无法上网,能上网了驱动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