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周散件绕个变压器耦合系数怎么调整

楼主(2022-04-25):
线圈匝数已经定死了,只能改变K,K该怎么变

网友A:
在有闭合磁路磁芯的情况下,一般认为耦合系数接近于1,中周磁路接近闭合,基本不存在依靠绕法调节耦合系数的可能性,或者说可以改变的很少很少

实际确需要改变耦合系数时唯一可行的是反绕法,比如你需要7匝的次级,可以在线圈的边缘密集绕11匝,线圈中心稀疏反绕4匝,实际作用还是7匝,但漏感就大很多,相关计算是十分繁杂的,以实验为准吧

常说的耦合系数指初次级耦合的紧密程度,也就是漏感的大小,楼主是不是有误解?收音机中应用一般不需要调节耦合系数

楼主:
目前想要k在0.15左右,请问有什么好的绕线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想要k在0.15左右,请问有什么好的绕线方法吗

匝数已经固定,不想改的话,减弱耦合度可以串个电阻来实现。或者直接改用电容耦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匝数已经固定,不想改的话,减弱耦合度可以串个电阻来实现。或者直接改用电容耦合吧。

谢谢,改用电容耦合应该不行,我这是谐振功率放大器必须要用互感耦合

网友:
中周如果非要在不改变线圈匝数的情况下改变耦合系数,那就是给磁芯加直流偏磁,理论上直至磁芯饱和都可以,楼主这个问题有点超乎常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有闭合磁路磁芯的情况下,一般认为耦合系数接近于1,中周磁路接近闭合,基本不存在依靠绕法调节耦合系数 ...

的确不是收音机应用,论坛不让讨论这些,其实就是谐振功率放大器与天线采用互感耦合的方式时需要调节那个耦合系数,这时候匝数基本固定调节M只能依靠K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谐振回路的K值等于互感系数M*QL。因此只需把耦合线圈(N2)与主线圈(N1)的匝数比定为M/QL即可。 ...

其实我表达有些不太清楚,我想改变的是互感M,但在前后级匝数基本不能动的情况下,我想只能改变耦合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表达有些不太清楚,我想改变的是互感M,但在前后级匝数基本不能动的情况下,我想只能改变耦合度

如果是开放磁路的,可以调节两个L之间的距离。
闭合磁路的“耦合系数”,是指两个LC回路之间的耦合度,看您采用电感耦合还是电容耦合。

网友D:
楼主动机是想实现前后级阻抗匹配吗?上楼老专家曾提供了一个计算表格,可供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6636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动机是想实现前后级阻抗匹配吗?上楼老专家曾提供了一个计算表格,可供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 ...

是的,谢谢我看看,但是前后级线圈匝数已经很难调整了,因为前级线圈电感经过计算在0.4uH,互感M算了需要在0.03uH左右,才能实现阻抗匹配,当然谐振功率放大器按书上说阻抗匹配不是那种前后级阻抗相等,这样的话次级线圈就算绕一圈估计也达不到那个互感所以我只能在K上想办法,不然就得互感M就大很多,谐振功放有负载的Q就会小很多,这样虽然按书上公式输出功率能变大,但选择性大大太低没用。M在0.03uH时按书上有负载Q在10左右差不多不能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恕我直言,你是把单位弄错了,或者是在仿真软件上模拟变压器,只有它才会用到次级电感而不是变压比。
...

但是公式不是M=K*√(L1*L2)吗,这里互感M要是0.03uH,L1为0.4uH,那L2要0.003uH左右了,L2几乎不可能达到吧

网友:
单调谐的可以改变次级的负载阻抗调整,双调谐的改变耦合电容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