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朋友修了一台收音机

楼主(2022-04-26):
帮朋友修了一台收音机

楼主:
加电喇叭有很小的咔咔声,手摸输出变压器烫手,功放管没温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电喇叭有很小的咔咔声,手摸输出变压器烫手,功放管没温度

探讨一下:
        1、看看电源线是否接错。
        2、测量一下一个功放管是否击穿短路。
        3、变压器初次级击穿短路?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讨一下:
        1、看看电源线是否接错。
        2、测量一下一个功放管是否击穿短路。

嗯嗯,一个功放管击穿短路,3AX31B,从废收音机上拆一个装上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一个功放管击穿短路,3AX31B,从废收音机上拆一个装上好了

恭喜楼主,妙手回春,老机又恢复了青春!

网友B:
坛中wzqwxx朋友也是大师级别,马上就能准确说出故障原因。

网友C:
这个机双磁棒,性能不错,就是窗口保存不易,我收了两台都是窗口字掉得不行,你这台成色真好。

我收来当配件机拆的那台,磁棒直接断了,用手扶上去,居然还能收台,舍不得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双磁棒,性能不错,就是窗口保存不易,我收了两台都是窗口字掉得不行,你这台成色真好。

我收来当 ...

我这台成色是很好,就是没后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坛中wzqwxx朋友也是大师级别,马上就能准确说出故障原因。

瞎蒙的。不过从小到老爱好无线电,兴趣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