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收个松下rf2200的电源

楼主(2022-04-26):
有哪位朋友有这个玩意吗

网友A:
似乎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东东,找到材料做一个不就结了?
或者直接用充电电池吧,

网友:
这个很难找到,还是另想办法吧!

网友:
八字电源线,某宝、某鱼上很好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东东,找到材料做一个不就结了?
或者直接用充电电池吧,

是我没讲清楚,日版误插了220v,变压器烧了,朋友说原装变压器是全封闭带电磁屏蔽的,换非原装的会影响信号,所以想试试能不能收到原装的。具体技术我也不太懂,就是帮忙找找。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我没讲清楚,日版误插了220v,变压器烧了,朋友说原装变压器是全封闭带电磁屏蔽的,换非原装的会影响信 ...

说错了,是美版误插了2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需要单独电源?

此机是带变压器的,如果是日版的,可以买个220V转110V电源盒,或者用变压器自制 ...

是我没讲清楚,美版误插了220v,变压器烧了,朋友说原装变压器是全封闭带电磁屏蔽的,换非原装的会影响信号,所以想试试能不能收到原装的。具体技术我也不太懂,就是帮忙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楼主一起来学习版规
3、本版块为电子技术讨论、展示平台,严禁讨论与政治以及其它无关的话题,严禁发布 ...

多谢大哥提醒,不收了,只简单讨论一下技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没讲清楚,日版误插了220v,变压器烧了,朋友说原装变压器是全封闭带电磁屏蔽的,换非原装的会影响信 ...

拆了改绕一下就可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没讲清楚,日版误插了220v,变压器烧了,朋友说原装变压器是全封闭带电磁屏蔽的,换非原装的会影响信 ...

屏蔽又不是啥高深技术,买个同规格220V变压器自己找铁壳子做一个屏蔽罩即可,不想动手的话,淘宝找商家定制一个全铜带屏蔽的变压器即可,几十元钱,效果不会比原配的差,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查错电烧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没讲清楚,日版误插了220v,变压器烧了,朋友说原装变压器是全封闭带电磁屏蔽的,换非原装的会影响信 ...

一般电压电流基本符合的就可以用,不需要全封闭的变压器,楼上都有朋友说过了。
还有就是直接用优质18650充电电池,效果也不错,比干电池耐用多了。Sanyo 或者松下的都可以。

网友D:
这个机器电源是整流滤波后直接供整机,没有稳压,空载大约在8---9V上下,一旦接入220V电压,输出直流电压就会翻倍。要先确定是否电源保险管开路,还是电源变压器过载烧毁。

早期小功率晶体管耐压都不高,比如此机器用的三片IC(1018、1329、54812)极限大概在9V左右。晶体管极限大约在15V,一般不会超过20V,电解耐压大约在9----15V上下。如果误接220V,电路大概率会出问题。你可以先用6V电池串入电流表试下如果能正常收音,且电流不过大则好办;如果静态总电流过大则电路就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电源是整流滤波后直接供整机,没有稳压,空载大约在8---9V上下,一旦接入220V电压,输出直流电压就 ...

这个机器在我手里,经过检测,就是电源变压器初级开路了,用干电池试验了,正常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