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焊台白光双IC电路沉金双面焊台主板

楼主(2022-04-26):
936焊台白光双IC电路沉金双面焊台主板
江苏

936焊台白光双IC电路沉金双面焊台主板

配IC插座,方便维修更换集成块,保护底板。

纯白光电路!松下3W/360电阻,红宝石电解50V220u,50V47u。工作稳定性高。

网友A:
有配套的集成块,电位器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配套的集成块,电位器没

图1 主板上都有啊!这个手柄该是配1321 发热芯

网友A:
还有多的没,要几个,防止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多的没,要几个,防止坏了!

微信 zwx15201

网友:
电路板也能坏了?

这个就是成品板了吗?

配个变压器,手柄,外壳,就能工作了?

网友:
这个还不错,实际使用回温比一般t12感觉要好(没用过正宗的t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