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波铁氧体天线如何切割成两截?

楼主(2022-04-26):
修理几台爱华随身听,发现中波磁棒都是断裂的。一个断裂成3节,一个断成2节。

这种天线体积是8*2*45mm,在网上只能买到8*2*50mm的。

下单买了10根,问商家说也不好裁短,也不能用切割机,建议用锉刀磨磨试试。

感觉太费事,于是网上搜资料,发现有两个处理办法:

1、用6B铅笔在待切割的地方涂上一圈(将此处磁棒上的一层漆先用锯条或刀刮掉再涂铅笔),然后得十分小心地操作,注意安全:用220V交流电,最好串联一个40W的电灯泡,引出两根电线,在磁棒两侧接触那圈铅笔划痕,发热后磁棒会整齐地断裂。   这是六十年代文革武斗期间,我们毕业班没事干,就是几乎人人动手装收音机。那时条件差,也没有灯泡可串联,连电源排座都没有一个,就是这样操作的。连中周都是用断磁棒敲碎后,将坏乒乓球用香焦水溶化后做胶水粘合做成磁环,再绕制,虽然很原始,却也有乐趣。
2、用浸过酒精的棉线,绕在磁棒需截断处,再点燃棉线,之后,将磁棒投入泠水,加热处就会齐整地断开.

1感觉有点危险,2持怀疑态度(回头试试),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用棉线绕几圈磁棒。点上汽油点火,冷水。

网友:
角磨机 钢材机

网友B:
我的方法:
我是用牙机,加金刚砂小割片,切一个口子,然后掰断,端口磨齐。
不过要是没电动牙机,我估计有金刚砂锉刀,可以试试,我没试过,估计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棉线绕几圈磁棒。点上汽油点火,冷水。

按照这个思路来说,电阻丝也是可以的了。

网友:
我用角磨机切过几个磁棒,一点都不费事。

网友:
用那种自制的微型砂轮角磨机,直径3厘米的,以前我用他切割玻璃注射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法:
我是用牙机,加金刚砂小割片,切一个口子,然后掰断,端口磨齐。
不过要是没电动牙机,我估计 ...

有个手持小电钻,回头试试。但是没有那么小的金刚砂轮

网友:
玻璃割刀行不行?先划加热加冷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锯条锯,锯出一圈凹槽之后用钳子掰。
小时候没有扁磁棒,把断了的长圆磁棒用砂轮硬给磨成扁的。

你这更厉害!

网友:
有角磨最快,没有的话,5个毫米,买50或100的沙纸粗磨,然后上500或1000的抛光,看起来很硬,实际上比铁好磨得多,10来20分钟应该都得了。

网友D:
我前天刚裁了一个10mm的磁棒,用的是角磨机,一两分钟就搞定了。裁完顺便在边上打磨一下,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前天刚裁了一个10mm的磁棒,用的是角磨机,一两分钟就搞定了。裁完顺便在边上打磨一下,很好。

感谢,角磨机我有。到货试一下。

网友:
正解,曾用第一种方法截过几回,非常成功,并不需要清除磁棒上的漆。

网友:
       第一种电火花和第二种棉线酒精烧完过冷水,是五十年前的老办法都有效,现在有角磨机加上切割瓷砖的锯片,那跟吃豆腐差不多瞬间搞定,但可是需要手艺,避免危险。

网友:
我先前都是用我前面说的方法,金刚石砂轮切一下.

昨天截断过一根,这些方法想想都是多余. 夹台钳上(轻点,刚夹住就行),然后直接掰.断口,粗砂轮磨几下就好了.

网友:
5MM直接用砂轮机磨去就行

网友:
50mm和45mm根本没区别,只要放得下,就可以用。

网友:
你这爱华机怎么会这么多断的,我也修过几十台了,从来没见过这里断的

网友E:
第一种方法很实用切割处也较规整,但要注意安全。七十年代我装电视机时曾经用这个方法切过偏转磁环。绕制完成后再对粘上,一点碎碴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种方法很实用切割处也较规整,但要注意安全。七十年代我装电视机时曾经用这个方法切过偏转磁环。绕制完 ...

感谢老前辈的指点。
这个到手用锯条锯了一条凹痕,一掰就断了,只不过断面不是很整齐,还得用锉刀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前辈的指点。
这个到手用锯条锯了一条凹痕,一掰就断了,只不过断面不是很整齐,还得用锉刀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