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M10

楼主(2022-04-26):
电阻档误测了一下交流220,故障现象是电阻档正常,测直流时表头一直抖且显示不准,其他档位表头不抖,是表头坏了吗?

楼主:
MF10指针表

网友A:
查一下表头并联的阻尼回路电阻

网友B:
表头如果有并联二个二极管的,先查下这二个二极管,可能有一个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表头并联的阻尼回路电阻

谢谢,我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头如果有并联二个二极管的,先查下这二个二极管,可能有一个击穿了

谢谢我看一下

网友:
希望这张图能帮到你(网上截图)
注意检查一下表头最右边的接触器的触点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C:
MF-10是灵敏度最高的万用表。这个表是PCB板的,检查有没有发生断路现象,

楼主:
好的回家好好检查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F-10是灵敏度最高的万用表。这个表是PCB板的,检查有没有发生断路现象,

MF10会不会不小心很容易坏?因为毕竟灵敏度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MF10会不会不小心很容易坏?因为毕竟灵敏度太高

应该不容易坏,我的表用了20多年了一直正常,这次是忘了换表笔纯粹人为的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F10会不会不小心很容易坏?因为毕竟灵敏度太高

一般不会,最多的是电阻烧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会,最多的是电阻烧坏。

个人曾经想拥有10,但是有了47,觉得10的优势就是100K/V的灵敏度。好像10微安档用上机会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曾经想拥有10,但是有了47,觉得10的优势就是100K/V的灵敏度。好像10微安档用上机会不大。

MF-10万用表偏重于直流测量。

网友:
先看看,遇到有合适的买一个老的。

网友(2022-06-03):
引用 网友C:
MF-10是灵敏度最高的万用表。这个表是PCB板的,检查有没有发生断路现象,

版主保存这么新、这么完整的MF10表是少有的。。。

网友E:
拆开后盖看看,电阻烧毁很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开后盖看看,电阻烧毁很明显的。

好的,现在在外地等回去了看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现在在外地等回去了看一下

查找出原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找出原因了吗?

在外地呢,过一段时间才能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