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个衡孚48v21A开关电源改可调的方案

楼主(2022-04-26):
手里有七八个衡孚48v21A的开关电源,这个品牌改可调的资料比较少,有没有大佬提供一下技术,这个电源内部空间比较大,而且很方正,改可调不错,还有俩中兴4825好象是,里边太紧凑了,扔一边了

网友(2022-09-21):
引用 网友A:
衡孚电源的管理芯片是TL494或KA7500,本身就有辅助电源,改着很方便,与明纬S-350系列相同,。好几年了改过 ...

采用tl494、有辅助电源的,确实比较方便改。而且允许改为大范围可调。

改可调最好的办法是改Vref。也只有改Vref,才能做到既稳定工作不自激,又能大范围可调。

下面这个明纬s-350电源,就没那么好改(虽可以改Vref,但没有辅助电源),最多只能改成小范围可调: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35592&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压:挑开R47接10k电位器动头,红线插入孔中(与UPC494的14脚连接+5V),另一端与10K电位器3端连接;黑线 ...

看到你的图片了,在胶底下,明晚上回去看看

网友A(2022-04-26):
衡孚电源的管理芯片是TL494或KA7500,本身就有辅助电源,改着很方便,与明纬S-350系列相同,。好几年了改过不少,我记得不同的是1、2脚是电流比较,15、16是电压比较,强制性散热,可以自己加个温控电路和限压限流指示电路就很好用。

网友B:
卖我一个,我来改。

网友:
想起来了,管理芯片是日本NEC公司的UPC494或UPC7500。性能不错

网友:
把取样检测电阻换成可调的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衡孚电源的管理芯片是TL494或KA7500,本身就有辅助电源,改着很方便,与明纬S-350系列相同,。好几年了改过 ...

如果有详细教程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我一个,我来改。

这还不简单,我这七八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详细教程就更好了

改调压调流和明纬S-350改法一样,网上有很多。

网友A:
调压:挑开R47接10k电位器动头,红线插入孔中(与UPC494的14脚连接+5V),另一端与10K电位器3端连接;黑线一端接地(检流电阻与电感之间),一端接电位器的1端。
调流:挑开C45下边电阻的左端,接10K电位器的动头,红线插入孔中(与UPC494的14脚连接+5V),另一端与10K电位器3端连接;黑线一端接地(检流电阻与电感之间),一端接电位器的1端。最大电流值可以通过VR3调定。

网友:
该电源具有56.7左右的过压保护,过压后停止供电,重启恢复。把R50换成2.2K、R42换成22K,过压保护可以提高到60.8V左右,R42换成30K,电压到62.8V。由于低压滤波电容63V,这就可以了。如需更高电压,更换电压耐压值(容量尽量不能减少,甚至要提高容量,有空间安装)。注意在输出端加1UF和几个0.1UF的小电容,降低波纹。

网友A:
改辅助电源的地与输出负极相连,需要断开,就是沿着电路板最边缘的位置短开就行,把辅助电源的地与主电源的地连接上。(如果不能调流再用这个就行),时间长了,当时没有细节照片,画的草图也丢了。总之,不复杂,改后效果不错。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辅助电源的地与输出负极相连,需要断开,就是沿着电路板最边缘的位置短开就行,把辅助电源的地与主电源的 ...

谢谢,非常感谢,不过得等从新疆回来以后了,这两天忙着备考换证,后天考完试马上去新疆待几个月

楼主(2022-09-21):
引用 网友A:
调压:挑开R47接10k电位器动头,红线插入孔中(与UPC494的14脚连接+5V),另一端与10K电位器3端连接;黑线 ...

没找到R47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