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牌163一5型5灯交流收音机

楼主(2022-04-27):
上海牌163一5型5灯交流收音机。被孩子当破烂砸了。我拿回来。是壳两边没了。通电无声。

测了一下电源2K 电阻烧了一半。换了新电阻,电解450V47微法3只。还是无声。查出是线圈几个断线。焊上有声了。

中波还行声音不错。短波有台很少。动了中周效果不好。可那乱了。

这机器用的中周是T404、T405,一个单峰。一个双峰。磁芯上下调的不方便。问问老师这两

个中周前级465KHZ单峰,还是后面单峰。4个磁芯的数据。

还有6Z4整流用1N4007.带替好不好。检波改半导体二极管怎么样。谁玩过点个步。

网友:
在没有相关仪器的情况下,乱调中周是大忌!

网友:
中波接收效果可以,说明中周正常,在没有仪器情况下不要调中周,切记。

网友:
初学者忌:无线电调中周!摄影擦镜头!

楼主:
               有仪器缺方法。

楼主:
第1种   输人单峰     输出双峰                               第 2种 输人    输出都是单峰。

选择性,带通那个好

网友:
短波在高楼大夏的环境,室内收听和室外收听效果 差别挺大的.....

网友:
短波我的经验是天线决定一切,163-5天线就是机器木壳顶部一层铝箔没啥效果的。没有给力的设备做好不要乱调,会越调越坏

网友:
我也说一句请先把各电子管每脚的电压测量一下。

楼主:
    正在调中周               一台信号发生加一台毫伏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调中周               一台信号发生加一台毫伏表

没有扫频器的情况下,调中周就是技术活,加油!

网友(2022-06-13):
我的是144,天线用的电线甩窗户外边,效果挺好

楼主:
用仪器调好频率了,声音像蚊子声了。什么件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