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爱华J505随身听收音机无声故障

楼主(2022-04-27):
调频调幅均无声音,磁带正常。

调频手动搜索无电台,自动搜索不停止。中波有“剖剖剖”声音且随手动调节频率变化。
升压芯片输出实测只有14.8V,不知道差0.5V会不会影响。

调节L4,在频率87.5MHz--108MHz时,VT电压只能在1.00到8.08V之间变化。
调节高端电压达到8.4V,低端电压超过1.2V了。

这个电压范围理论上应该能收到中低端频率的电台吧?

调频状态下,另外用螺丝刀接触中波天线一端和Q4,Q5三极管一个引脚,调频可收到类似中波电台的声音。(忘了测试中波状态下是否如此)

目前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A:
磁带有声音吗?换过电容了吗?检查过孔了吗?爱华的机子都是因为电容漏液腐蚀电路板,将线路腐蚀断,造成各种故障,换完电容仔细检查过孔,看哪里断掉就飞线连结,反正爱华的机子搞起来特别累人

网友:
爱华在设计上没索尼简洁,水准层次要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带有声音吗?换过电容了吗?检查过孔了吗?爱华的机子都是因为电容漏液腐蚀电路板,将线路腐蚀断,造成各 ...

磁带正常的。检查过孔可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啊

网友:
修好2台,换电解,把电解位置的过孔都检查连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带正常的。检查过孔可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啊

要想修好收音机功能,就必须得检查过孔

网友B:
j505在我们玩随身听的圈内是著名的 “粪坑机”,电解基本上把主板烂得不成样子了。

一般来说,我们需要拆去所有的电解,然后用酒精和超声波反复清洗板子,会洗出大量黄色的东西。

然后挨个排查过孔(其实查多了就知道哪些部位最容易出问题)有些麻烦的过孔可能在ic下面,就需要把ic解焊了再查。

这机没有其它的硬伤,所以不用去研究电路原理,查过孔,洗板子就是了。

你既然磁带是好的,一定有前面人打理过,这样就还是要重新返工。

另外,楼上有人说爱华比索尼水准差一点,我并不认同,这一时期的爱华,产品创新和市场反馈方面,都是让索尼如坐针毡的。爱华数码宝这一期的机器,喜欢烂板子,主要是铝贴片电解的麻烦,索尼也有同期同样的问题,和产品的设计关系不大。

网友:
有图就好办的,磁带正常,收音无声音,建议查收音输出到功放部分的线路,有些线是走板子背面的,板上画有色条表示,查通不通。前些天收了个HS-J370的机子,收音正常,磁带不行,检查是电机供电有段线路腐蚀断了,跳线接通后基本正常。电容也暂时没有换,小功率听基本上无噪音,但稍大就有很大的背景噪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j505在我们玩随身听的圈内是著名的 “粪坑机”,电解基本上把主板烂得不成样子了。

一般来说,我们需要 ...

前面就是我打理的,换了电容,洗板水清洗了板子,又用超声波清洗了一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就是我打理的,换了电容,洗板水清洗了板子,又用超声波清洗了一遍。。

j505打理完收音出问题的机器碰到过很多例,而且都是和你说的一样,搜台不自停,基本都是断线

楼主:
抽空检查出上图中FM IF 和AM IF线圈腐蚀断开,拆下带磁帽的金属外壳,线圈又重新绕制。
FM大概少了1圈,AM左侧少了10几圈。安装后还是无台,不知道这个影响大吗?

网友(2025-01-21):
这个中周可以重新绕制也太牛了。无台查一下6134周边及到前面板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