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上装了另外一个声卡之后的发现

楼主(2022-04-27):
电脑上以前只有一个自带声卡。最近两年,单位网络限制,大部分的视频网站打不开。偶尔新闻类的视频可以看,但是没有声音。
后来装了另外一个声卡,在看网上视频的时候,可以听到声音。
我想知道:原先是如何限制声音的?
为什么声音又可以从第2个声卡发出来?

网友:
限制貌似从IRQ动手,这是之前的老办法,现在的公司很多没有那么严了吧,应该有限网络限USB存储.USB设备太活了也是新生事物,可能已经冲出了老办法限制的包围圈.

网友A:
在设置里停用了吧?像以前网吧每次开机都会自动恢复设置,保证系统稳定。新卡没有设置就可以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面禁用或者停用板载的声卡就行了

网友:
没见过此类限制,一般流控设备或者域管理设备可以控制的是你访问HTTP的限制
对声音做限制的,从未见过,多半是本身驱动有问题或者设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设置里停用了吧?像以前网吧每次开机都会自动恢复设置,保证系统稳定。新卡没有设置就可以

网吧那是无盘操作系统,也就是说网吧的机器除了机房的服务器以外是没有硬盘的,网吧的机子开机的时候是从网线经交换机从机房服务器调用系统镜像和数据,一旦关机后机器上的数据也就没有了,下次开机又会从机房服务器调用系统。

网友:
LZ描述不清
是装上新声卡后,然后旧声卡的接口就可以输出有声了?
抑或
新声卡输出有声,但旧声卡还是没声?如果是这个描述,是你的旧声卡输出接口里面本身是坏的吧,

网友:
声卡到面板的,拔了就行。
搞限制的单位就没几个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你安装上声卡后  系统就会识别这块声卡是干嘛用的 所以就分配声音给你安装的声卡了

网友:
bios里可以禁用板载声卡、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