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有的U盘插在电视机上没有显示?

楼主(2022-04-27):
朋友女儿婚礼拍摄的祝频装在一只U盘上,奇怪的是插在电视机上没有发现U盘,插到电脑上可以正常观看,这不知什么原因?有没有什么办法?谢谢了

网友A:
可能电视不能识别U盘的格式,比如ntfs ,exfat等,也可能是不能识别大容量U盘。可以找一个电视能识别的U盘,在电脑上考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电视不能识别U盘的格式,比如ntfs ,exfat等,也可能是不能识别大容量U盘。可以找一个电视能识别的U盘, ...

格式就是普通的MP4,U盘也不大,也就8G吧。我将视频复制到另一只8G的U盘上就可以正常播放,也许是U盘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
电脑能够用的话,估计还是U盘格式的问题。

网友:
U盘到底用什么格式好?FAT32、NTFS还是exFAT?都试一下看那个适合你的电视机。

网友:
FAT32,可以
EXFAT不行,NTFS也不行

网友:
电视机兼容问题,ntfs的移动硬盘基本都能识别,exfat有的机可以,优盘也是如此,可能是优盘主控不咋的,兼容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格式就是普通的MP4,U盘也不大,也就8G吧。我将视频复制到另一只8G的U盘上就可以正常播放,也许是U盘本身 ...

不是硬盘里面内容的格式,是硬盘闪存本身的存储模式。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答复!我是不大懂有关知识,对电脑一般也只能做简单操作

网友:
如果电视机有格式U盘功能的话,则先格式化U盘后再把需要的内容复制到U盘内。

格式兼容问题。

网友:
要么是U盘的分区文件系统(磁盘分区格式)较特殊,电视机的系统可能只对某一两种文件系统能正确识别

插电脑上看U盘的属性里的格式是啥

网友:
我买的可以播放U盘音乐的收音机,U盘必须用FAT32的格式,其它的格式不行。楼主也把你的U盘用FAT32格式化后写入你的MP4文件试试看。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的跟帖答复,已在电脑上格式化,并选FAT32(默认)后,电视机播放正常了。

网友:
U盘除了有分区格式的区别,还有接口(usb 1.0 2.0 3.0)的兼容问题,要从这两方面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