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天津东升来复四管机电路图

楼主(2022-04-28):
到手时缺三个晶体管,其他元件不知道有没有缺,有几个断线,在书本找了个四管机电路,貌似不一样,头大,卡住了

缺的晶体管已经补上,现在功放部分是好的,高频部分之前应该也有改过

网友(2022-05-30):
调整R5试试,这个是二级的偏置电阻。

网友(2022-04-28):
原机资料我没有,只好提供一些四管来复机图纸楼主参考。

楼主:
感谢这位朋友的支持,不过好像没有是和我这个机完全一样的,大概我这个也改装严重。刚刚测了一下收音部分那五个电阻,分别是140k,50k,5k,2k,100欧。然后两个薄薄的电容,橙色的是0.022uf,绿色的写有300-II。一个5/20的可调电容,还有一个绕线电容估计是10pf左右的吧

网友:
这么多四管机电路
统统收藏了,谢谢

网友:
140k可能是偏置,50k下偏置,5K可能是后级偏置,至于100欧很可能与串在对地二极管回路。

楼主:
拆碎了按照我那本书上的图纸重装,现在声音很小,在两个末级功率管的基极分别输入手机耳机插孔出来的音频信号,有较大的声音,在输入变压器的初级(也就是BG2的集电极)输入这个信号也可以响但是声音小一些。而在BG2的基极输入信号,声音很小贴着喇叭才能听到。这个是什么地方的问题?手机的音量收音机音量已经开到最大,输入的手机音频串了一个47uf的电容。取消R5或装上R5基本一样,拆之前BG2的性能是好的,因为拆机前用螺丝刀碰BG1的基极喇叭很响,而且装机前我在万用表用hfe测了有九十多。那个外接电源我是不管他的,按上图接线,应该没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