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一个关于手电钻维修的的问题。

楼主(2022-04-28):
故障现象:
某格12V锂电手电钻,在一次钻墙的时候憋住了。从此以后稍微吃点力就断电,重新启动还能转,就是不能吃力。

拆开看了一下,电机(型号是550的)没有发现异样,枪式开关是FA021A-51的。
请教各位老师,应该怎么检测维修。

网友A:
换电池试试,是不是保护板坏了

网友B:
电钻上有电量表啊,停掉的时候你看下电量表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试试,是不是保护板坏了

又买了一个同款,新电池放上去,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钻上有电量表啊,停掉的时候你看下电量表的状态

基础款,没有电量显示

网友C:
开关那有个调速类的,原因可能在那里

网友D:
电池排除了,剩下的就开关和电机了,想看看哪里问题的话,换了就知道,反正还有一个一样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那有个调速类的,原因可能在那里

木仓式开关,开关行程调速(按下去的多少决定转速),不吃力的时候能连续供电,稍微一吃力就断电。

网友E:
想验证的话,把电机先替换了试试,剩下的就是调速控制电路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验证的话,把电机先替换了试试,剩下的就是调速控制电路的问题了。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排除了,剩下的就开关和电机了,想看看哪里问题的话,换了就知道,反正还有一个一样的好的。

谢谢,我试试

网友F:
接个12伏的A数够的直流电源试试。

网友G:
有可能是调速开关坏了,之前憋住的时候产生大电流,把电流采样元件烧变质了,阻值增大,导致现在电流稍大就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H:
如果电机是带碳刷的,多半是电机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个12伏的A数够的直流电源试试。

没有维修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电机是带碳刷的,多半是电机有问题了。

是有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是调速开关坏了,之前憋住的时候产生大电流,把电流采样元件烧变质了,阻值增大,导致现在电流稍大就 ...

拆开电机后,没有看到有异样,我的感觉跟你说的一样。

网友:
有刷电机扭力大,很皮实的。看看换相器是否有氧化烧蚀,用电动车12V电瓶试一下。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啊?到底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