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C11做小单端或推挽如何?

楼主(2022-04-28):
6C11做小单端或推挽如何?

6C11个头与6N1一样大小,是单三管。屏耗3.5W,大于6N12.2w。屏压120V至250V均可使用。做小单端或推挽如何呢?应该效果好于6N1。当前6C11在网上价格便宜。特此向老师们请教。

网友:
我的电腦功放就是6n1推挽,所以要看用在什么埸合,如在公寓房等,就是个不差的选择.

网友:
6N1单个三极管2.2W,并联则有4.4的屏耗,而且耐压也高,放大系数高。做小功放这个管子没法比。

网友:
看了下这管子工作电压低,电流也大,肯定内阻低。输出变压器比6N1好处理多了,相对6N1能做出更好性能的功放。

网友:
从功率看是可以,听感如何就不知道了,就像晶体管,功率大的不少,做功放的也就那么几种

网友:
不如做6P1了

网友:
这么说呗,响是肯定没有问题,好不好听就要试过才知道

网友A:
如果感兴趣,可以做一下,功率不到1w。
日本民间专门有个功率小于1W的胆机比赛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感兴趣,可以做一下,功率不到1w。
日本民间专门有个功率小于1W的胆机比赛呢

怪不到有人用6J1做功率管,有点变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怪不到有人用6J1做功率管,有点变态哦。

又想听胆机的味,小环境不需要大音量。若采用90分贝高质量皮边三寸音箱,有1W也够用了。关键是是否好听。6P30系小铅笔管,可以输出1W多,但是是速射管,不如三极管输出。6N1推挽,肯定有1W多,并联单端有 >0.6W的输出,音效会比6P30强些。6C11是单三管,内阻好像比6N1低,是否会音色更好些呢?

最近网上有人宣扬美国的12脚复合管,大多是用来做电视场偏转的,现在用来做MINI小胆机。淘宝也正在卖这类管子。价钱好贵。均价格大于140一只。可惜国产又没有类似的管子。所以想用小三极管做国产管的迷你机。望大家多予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想听胆机的味,小环境不需要大音量。若采用90分贝高质量皮边三寸音箱,有1W也够用了。关键是是否好听 ...

既如此,给你一组单端数据:输出牛5K,屏压170V,静态屏流20mA,栅负压5V,阴极电阻250欧,不计输出牛效率,理论输出功率0.8W。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又想听胆机的味,小环境不需要大音量。若采用90分贝高质量皮边三寸音箱,有1W也够用了。关键是是否好听 ...

美国复合管,典型智商税。我做过6P1,6P3,6P6,EL34,2A3单端,都处理掉了。记得你以前发过6N6推挽,仔细弄好比什么单端都要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如此,给你一组单端数据:输出牛5K,屏压170V,静态屏流20mA,栅负压5V,阴极电阻250欧,不计输出牛效 ...

费心了。谢谢你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美国复合管,典型智商税。我做过6P1,6P3,6P6,EL34,2A3单端,都处理掉了。记得你以前发过6N6推挽,仔细弄 ...

2a3也不行吗?

网友C:
按负载线计算10瓦的,实测次级正弦波不变形只有7瓦。2A3声音还行,次级实测只有2.3瓦,适应面太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负载线计算10瓦的,实测次级正弦波不变形只有7瓦。2A3声音还行,次级实测只有2.3瓦,适应面太窄。

会不会用的线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国复合管,典型智商税。我做过6P1,6P3,6P6,EL34,2A3单端,都处理掉了。记得你以前发过6N6推挽,仔细弄 ...

我做的6N1小推挽现在还在用,音色也不错。6N6机子拆了,原因很简单,原来做在硬塑料盒子上,后来,盒子被烤得有点变形,就干脆拆了,本来打算重搞,因搬家后无地方了,就没有再动手。天暖后,我去孩子家,他们有地下室,我可以用来当工作室。6N6听起来,高音不如6N1,有可能是我的变压器绕得不好。总之,搞来搞去,总有不满意的地方。谢谢你还记得6N6的事。
我现在就是想做一系列三极管机子,包括2A3。不知你为什么要处理掉2A3机子?

看了上面的帖子,知道了。有2W多输出,做卧室机的音量也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做的6N1小推挽现在还在用,音色也不错。6N6机子拆了,原因很简单,原来做在硬塑料盒子上,后来,盒子 ...

2A3单端,本来自我感觉很好的。可是来我家听过的朋友,都说推挽更纯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2A3单端,本来自我感觉很好的。可是来我家听过的朋友,都说推挽更纯正。

我始终都认为推挽最好。我做的机子大多数都是推挽的。6P3、6P6、6N1都是推挽机。其他单端机都送朋友了,6P14单端、6P1单端和6P9单端。因为单端在听音乐时总觉得该出力的地方,鼓不劲道来。也就是说,低音的力道差点。而高音也没有推挽圆润。除了我做的直热管47H单端,我觉得还算满意,其他单端都不十分满意。
2A3我没做过,总想试一试。用变压器推是否好些呢?就是造价太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始终都认为推挽最好。我做的机子大多数都是推挽的。6P3、6P6、6N1都是推挽机。其他单端机都送朋友了,6 ...

管子现在最便宜也要200元。输出变压器自己绕的话,指标相同的话,材料成本是最少的,比6P1输出还少。对左特性管而言,级间变压器百弊而无一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子现在最便宜也要200元。输出变压器自己绕的话,指标相同的话,材料成本是最少的,比6P1输出还少。对左 ...

谢谢回复。采用输入牛,多是日本人的做法。用于推挽电路,是否可以呢?你说的是你的宝贵经验,我将来再做,一定慎重,先实验,后装机。免得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