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做个6p9p推挽小功放,请版主给计算计算!

楼主(2022-04-28):
手里有一对8k推挽输出变压器,计划用手里的6p9p推,前级用6n2或者6n9p;如何搭建电路为好?请版主算算,出出主意!

网友:
网上说将金属壳去掉一半效果更好。我试了不可行,次级负载电阻两端波形忽大忽小的。不得已,换管基,用灌封胶固定,终于波形稳定了。

网友:
6P9P这种跨导高的管子 还是用PK电路吧

网友:
6P9P内阻比较高,做推挽需要比较高阻抗的输出牛,要么接三,要么并联吧。
当然并不是说做推挽就不行,可以做,就是牛牛费劲。

网友:
海版说得对!接成三极管做推挽还算可行。320V,8K推挽牛,甲乙1类出6W,甲乙2类出10W。

网友:
固偏负11.5伏左右,三接屏极300伏,阴极电流20毫安。次级接5欧或6欧,反射到初级8千或9千6,次级都只有5瓦。5.6瓦已经看到正弦波轻微变形。高音很亮,总体效果和2581集成块推瑞萨K1058+J162差不多,直接做场效应管更实在。

楼主:
用6p9p是打算多买管子进行配对,如果不太适合这个8k输出,有没有不用严格配对的电路或管子?

网友:
我先围观学习学习,这个管现在价格还行,看看你们怎么玩我再上。视频网站上我看见有烧友做并管单端

网友:
并管一般是不提倡的,并管容易自激,效率变低。推挽机和并管单端基本都需要配对!6P6P,和6P1屏压帘栅285V固定偏压-19可以出14W,6P14阴极电阻120Ω屏压帘栅250-300有11W输出

网友:
确实并管怎么算都不划算,费电也没出大功率。楼上坛友的推挽机不错

网友:
并管容易自激!

楼主:
考虑来去,最后决定用fu17推挽。目前在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