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板中过孔的问题

楼主(2022-04-28):
用layout60做的打板文件,过孔选的是“单面”,加力创给打的板,发现孔里都覆铜了,怎么选择孔里不带铜的选项(就象以前刀刻的单面板)?

网友A:
过孔里镀铜的选项是电镀选项,默认过孔肯定要电镀否则怎么导电?

感觉楼主要的不是过孔,如果不是,就不要用过孔去实现,楼主首先确定自己要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里镀铜的选项是电镀选项,默认过孔肯定要电镀否则怎么导电?

要的是单面板,孔只是过元件管脚,焊接在面板的一面,不想孔里灌锡,我这样说明白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的是单面板,孔只是过元件管脚,焊接在面板的一面,不想孔里灌锡,我这样说明白了吗?

这叫焊盘(Pad)不叫过孔(Via)...

你的需求,是创建或编辑焊盘,去掉金属化

网友:
焊盘是PAD,过孔是VIA,你画板的时候选择单面板,就没有过孔选项了(我用的是AD21),有的话说明这个软件智商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焊盘(Pad)不叫过孔(Via)...

你的需求,是创建或编辑焊盘,去掉金属化。

同样的过孔,前些时在捷配打的板孔里似乎就没有敷铜,有点搞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样的过孔,前些时在捷配打的板孔里似乎就没有敷铜,有点搞不懂!

这是不可能的,过孔即使不合格也不可能“没有铜”。

所以肯定“搞不懂”。

网友C:
过孔的双面板,拆焊后复用比较麻烦,老是需要通针一个个孔捅去焊锡
洞洞板最好不过金属化过孔,并且所有的焊盘,最好有较窄细线覆铜相连,方便需要时划断或保留相连状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的是单面板,孔只是过元件管脚,焊接在面板的一面,不想孔里灌锡,我这样说明白了吗?

单面板不需要有过孔,应该选择单面孔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孔的双面板,拆焊后复用比较麻烦,老是需要通针一个个孔捅去焊锡
洞洞板最好不过金属化过孔,并且所 ...

曾经这么做过几次,然而实践证实了 “较窄细线覆铜相连,方便需要时划断或保留”  远比 (不覆铜相连)按需要外加引线连接各个独立的焊盘 要麻烦的多,费时费力得不偿失,明白了为什么商品洞洞板都没有细线覆铜相连。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单面板不需要有过孔,应该选择单面孔焊盘

难怪上面几位坛友都对楼主把过孔焊盘混为一谈感到迷糊,原来是这样

如果是翻译问题,...那不说啥

如果这个软件本来就这样,只能说,我一直都严重建议业余爱好者不要用这个软件,是有道理的。

btw. 你本来就是拍电脑上的图像,为什么不直接用电脑截图而是用手机拍屏?晃得都看不清,截屏不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样的过孔,前些时在捷配打的板孔里似乎就没有敷铜,有点搞不懂!

注意金属化(电镀)选项,另外,没有金属化的过孔还是过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怪上面几位坛友都对楼主把过孔焊盘混为一谈感到迷糊,原来是这样

如果是翻译问题,...那不说 ...

一截屏菜单缩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金属化(电镀)选项,另外,没有金属化的过孔还是过孔吗?

那就叫“元件脚孔”?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直接按键盘上的Printscreen键,笔记本是PrtSc(或sysrq等),然后粘贴至画图板即可。

好的,我试试看,又学到一招 ,刚才试了,没有反应

网友:
要不就是你放零件焊盘的时候,么有去掉 双面焊盘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叫“元件脚孔”?

不清楚你的软件,我的软件中,一个放置元件管脚的整体玩意叫做 Pin(TH Pin Or SMT Pin),其中焊接元件的部分叫做 Pad

然后 Via 仅仅是过孔,与上述都无关系,尽管它和一个圆形的 TH Pin Pad 确实很像,但,两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我试试看,又学到一招 ,刚才试了,没有反应

首先确定你的键盘布局,比如我的微软键盘,Print Screen 和 Insert 共用一个键,Fn(F Lock) 负责切换,所以需要正确切换 Fn(F Lock) 才能正确使用 Print Screen

然后确定没有其它因素干扰 Print Screen

最后,用 mspaint(mspaint.exe,此程序从 Win2.0 到 Win11 都可用)粘贴后保存即可。

btw. Print Screen 是 IBM PC 的专用键,当按下时顾名思义,会把当前 Screen(屏幕)上的内容给 Print(打印) 到 Printer(打印机)上。那时候十八摸 PC 是字符的(MS-DOS),打印机是针式的,所以屏幕上一个字符对打印机上一个字符直接给打出来了(话说我还接过惠普 5L 激打也一样)。

到了 Windows 时代图形操作系统没有这样的对应关系后,Print Screen 变成把屏幕图像截到内存一个区域,然后可以粘贴到 mspaint 中,这是 Windows 最传统且到现在一直可以使用的功能,且无视啥菜单啥的,也不需要第三方软件,它唯一不方便的就是,第一它截取所有屏幕内容(我们这种多显示器的所有显示器全部截取,截屏一次要好大内存),第二它需要自己运行 mspaint 保存内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washu解释的非常详尽

PrintScreen(或PrtSc)截屏整个屏幕,当你按下Alt+PrtSC组合键时,只截 ...

"Alt+PrtSC组合键  只截当前活跃窗口"  又学了一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Alt+PrtSC组合键  只截当前活跃窗口"  又学了一点。谢谢

特别提示,Alt 键是 Windows 中默认的菜单操作键,前面 15 楼坛友说“一截屏菜单缩回去了”,除了他可能用第三方软件截屏(包括后来出现在 Windows 内置软件中的截屏程序)之外,哪怕你用 Alt+Print Screen,也会干扰截菜单

*一般来说,如果菜单可以被 Alt 操作,那么具体的操作键会有下划线,观察下面我对我用的画板软件截屏,比如当前菜单是 Place 菜单,P 有下划线,意思是同时按下 Alt+P 可以唤出此菜单。然后下面的 r(from db)、S(Select)、D(Dimension)...也一样,继续 Alt+该字母相当于鼠标继续点这些菜单。

这也就是为何我说不能干扰截屏:Alt 键就是会干扰有菜单情况下的截屏的 此时只能直接按 Print Screen,缺点就是把所有显示器都截屏,如果你只有一个显示器且图像不大问题不大,前面说了,我们多显示器的,截一次再贴图,系统都要卡两秒(主要是电脑太老了   十几年前的啦)。

显示器太多,(全)截屏代价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可能的,过孔即使不合格也不可能“没有铜”。

所以肯定“搞不懂”。

此老师教育学生是很严厉的,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