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网卡怎样接线

楼主(2022-04-29):
以前在这里买的几个说是可以改成无线网卡的板子,不知怎样接线,请坛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买板子的时候就应该向卖家索要使用说明和相关资料!

网友B:
一个USB插座的空位,补一个插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USB插座的空位,补一个插座就好了

谢谢关注,不是USB座。当时很多人买,不知别人是怎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板子的时候就应该向卖家索要使用说明和相关资料!

谢谢,问了,没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不是USB座。当时很多人买,不知别人是怎么用的,

当时说是从路由器什么的上拆下,可以改成无线网卡。

网友C:
你看看是什么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是什么芯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不是USB座。当时很多人买,不知别人是怎么用的,

贴片的是mini USB座,孔是USB插头